凌华ND-6050模块的使用

楼主(2006-06-27):
我们这里有一台设备的ND-6050数字输入输出模块坏了。请问:是买个新模块更换就是,还是需要做什么设置呢?它和西门子的MM420的RS485通信口相联。

网友A:
你應該先再PC端執行廠家提供的工具軟件, 先設置好模塊地址和輸出入信號的狀態, 如果要和PLC通訊, 那也要設置好RS-485通訊的波特率和數據格式, 很方便的, 如果你已經知道舊的模塊的設置那就更好, 免得PLC找不到新模塊. 你可以訪問www.icpdas.com.cn網址, 有模塊的問題, 歡迎寫信到service_cn@icpdas.com.cn, 有專人回答你問題.

楼主:
尽管我听的似懂非懂的,还是多谢了。终于有人回答我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