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CP5611连接S7-300的电缆怎么做,急,急

楼主(2006-06-27):
我现在有了S7-300和CP5611,S7-300的CPU是314,MPI口,配了个总线插头。但是由于其他的原因,不可能再买电缆了,痛苦啊。我就想知道CP5611和300CPU连接的电缆的做法,要用到那些阵脚呢,是485的还是232的,或者是其他的连法,谢谢了。时间太急,只能靠各位帮忙了

网友A:
我遇到同样问题.我收集到的信息是:PC适配器+RS232电缆,这电缆是否是"2->3,3->2,5->5"我还在查证,知道的顶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刚刚看到一则资料,从组态王硬件帮助中找到的:
"将CP5611卡卡安装在计算机的PCI插槽中,用Profibus-DP通讯电缆(或自己做一根通讯电缆:3---3;8---8即可)将CP5611卡与PLC中的CPU315-2DP上的9针DP插座相连。"

网友A:
我刚才的信息"PC适配器+RS232(2->3,3->2,5->5)电缆,可否用于作为编程连接???知道的顶下,谢谢!

网友B:
2-3 3-2 4-6 6-4 7-8 8-7 5-5 rs232自己做
cp5611 3-3 5-5 8-8 rs485

楼主:
谢谢群和工控生,PC适配器+R232就是按群的方法去做才行,我做过的,只连2,3,5不行
CP5611的我按群的方法去试一下先

楼主:
请问一下群,我的TP170A用3--3,8---8自己做的线连接CPU314,只要PLC一上电就死机,这电缆的做法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B:
走的mpi嘛,5-5联上,查查线,没碰到过

网友B:
把4-4在联上

网友C:
将CP5611卡卡安装在计算机的PCI插槽中,自己找两根线,买两个9针插头连起来就行(3---3;8---8即可 。"

网友A:
求助过技术支持,连接方式应该按"群"所说的连!!

楼主:
谢谢大家,真的太感谢了,
在用OPC和CP5611交换数据时,还要一个叫SOFTNET的软件支持,SOFTNET是什么东西呢,怎么用

网友B:
smatic net 好像一个驱动 通过以太网 连接上位

网友B:
我查了下资料,net可以设置mpi dp industry 以太
把pc(组态软件)做为opc server,他通过cp5611和plc通讯,可以连接其它pc,让他们做为客户机

网友B:
具体可到www.ad.siemens.com.cn网上课堂下载

楼主:
CP5611和PLC的连接是用的串口还是网口,用网口的话要不要加什么转接器啊,因为PLC是串口啊,

网友D: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自己做好一跟通讯电缆之后,那么终端电阻这个问题该怎么去解决呢?

网友A:
to:张好,CP5611和PLC的连接是用的是串口,我也在为softnet烦恼!!因为亚控说正在开发自己的驱动,有此不需softnet.但暂时还在测试阶段,还没写出具体文档,可以去问问亚控,如果您那边解决了的话帮忙告知,因为我也遇到跟您差不多的问题.有人说step 7内有集成,所以到底需不需要softnet软件我还是闷闷的.
我这里cp5611卡都有了,差通讯缆了,到时我得试试!
用过的高人帮忙顶下啊,十分感谢!

楼主:
to工控生:
谢谢你,如果你用的是组态王的话,组态王里有一动态连结库WIN95-S7.DLL的东西,里面有几个接口函数专门和后台连接。WIN95-S7.DLL是从西门子的PRODAVE软件中提供的,在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网站的网上课堂里有PRODAVE中各个函数的使用说明,你看下能不能帮上点你的忙

网友E(2007-09-17):
求助:cp5611连接OLM的串口电缆怎么连接?

网友E:
求助:cp5611L连接OLM的串口电缆怎么连接?

网友F:
3---3;8---8,不用终端电阻

网友G(2008-07-31):
CP5611与OLM通讯的问题?

请教各位大虾:

我厂的一台WINCC4.0组态监控电脑与SIEMENS ; S7-400 PLC(OLM光纤转换器)通讯出现故障:连接电脑用9针DP接口,PLC直接OLM上CH2通道(A、B两线)各站PLC的CP通讯处理器死机。而连接电脑用9针DP接口,PLC直接OLM上CH1通道(9针DP接口)一切正常。

网友H:
想知道啊   学习了 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