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E to OPC,FOXAPI to OPC?

楼主(2006-06-27):
谁有DDE to OPC,FOXAPI to OPC的软件包,求购!sdtchen@126.com

网友A:
1.DDE to OPC --suggest you use the Kepware,there is a OPC for DDE driver and it's cheap,about US$800

2. FoxAPI to OPC --Though you can purchase the OPC for Foxapi(not purchase from Foxboro),you still need the NetFoxAPI.
So ,if the EWS is NT,you can use this OPC(a local FoxAPI)
if the EWS is solaris,you need a NetFoxAPI still.

It depend on what platform of your EWS ,NT or Solaris(PW70 or AW51)

楼主:
EWS的平台是solaris的,请问zhoulin,NetFoxAPI是什么呢?从哪里可以得到?NETFoxAPI安装在什么位置呢?EWS或者是OPC Server的PC机上?

网友B(2006-08-02):
我有DDE to OPC,FOXAPI to OPC软件,价格非常优惠,qq:44682760, Email:hit_lhb@163.com

网友C:
我们提供SOLARIS小型机(低端小型机比较适合此类项目)
eshare_sh@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