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开关在热泵机组的应用

楼主(2006-06-27):
    流量开关在户式机组中应用   1 水流量保护   对于户式机使用的钎焊板式换热器或套管式换热器其压差与流量的曲线可能不尽相同,但在工厂通过测试使用固定设定点压差开关,确保配置的压差开关的保护流量值合适。建议断开流量开关大于额定流量的50%,复位流量建议小于额定流量的80%。   2 暴露水管路安装设计问题   经过工厂配置好具有合适的动作和复位值的压差式流量开关可以作为检查冷水机组外的水系统设计安装是否正确的一个重要依据。因为对于某台冷水机组不管你的安装情况怎么样,通过换热器的水流量不达到压差开关的复位流量(工厂配置时测试的数据,压差开关型号不变其复位流量也不变)压差开关就不会闭合,当现场遇到不闭合的情况必定是机组外的水系统存在问题,没有达到流量开关复位流量。通常是系统水管路阻力太大、某些阀门没有打开、水泵没有放空气、过滤器堵塞和管路没有排除空气等情况,提示安装人员去检查并逐项解决,有着指导作用。因为安装人员通常没有流量计,不可能对其安装的水管路的流量进行测试,如果采用靶式流量开关就很难判断水管路的问题所在,因无法确定水管路的流量。   3 对于过滤器堵塞造成的流量开关减少到流量保护值压差式流量开关能进行非常有效的保护。如果安装单位末端风机盘管使用二通阀,即错误采用变流量开关系统,当逐渐关闭二通阀的数量,一旦正在开启的二通阀的流量小于压差流量开关的断开流量,压差开关在3秒内即准确输出断开信号。

网友A(2009-01-11):
热传温差技术是SHOWNNER在流体控制领域的巨献,成功的解决了困扰工程界的流量瞬时检测的难题。其先进的技术手段,以及先进的生产工艺促就了SHOWNNER国际一流品质的形象。

典型特点:
1.没有任何活动部件,因此与机械式流量开关相比它不会因为腐蚀、断裂、挡板变形等原因而造成失灵;

2.适用于不同介质的流量监控,包括一些不纯净的液体和气体介质;

3.插入式安装方式,满足多种管径安装要求;

4.流量检测范围宽,精度高,可满足客户对流体不同流速的控制要求;

5.LED灯清晰指示介质流动的状态;

6.开关量输出连续可调,操作简便方便。

7.超长的使用寿命与免维护设计相结合,让您在使用中忘掉它的存在。

诸多的产品优势已经在工业电炉,焊接设备,激光设备,微波设备,玻璃机械,润滑机械,印刷机械,机床,以及大型变压器等领域得到充分发挥。

http://www.shownn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