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直流调速励磁制动电阻的选择?

楼主(2006-06-27):
请教:由于我用的直流电机(30KW)需要经常换向,欧陆控制器是单向的,只能使用励磁换向,如果换向时间过短,就会烧毁欧陆的励磁模块,我想加励磁放电电阻,不知道应该怎样计算电阻值和电阻功率。

网友A:
590是完全可以的而且还可靠,你的换向比龙门刨还频繁吗

楼主:
我的换向并不是特别频繁,我只是希望在1秒钟之内换向完成,并且不会烧毁励磁模块,由于在换向时励磁线圈会产生高压烧毁模块,所以我想加放电电阻,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计算电阻值和电阻功率。

网友A:
你仔细看看590的资料,换向是电枢还是励磁?

楼主:
由于我的590是2象限的,不能使用电枢换向,我是在外边加的励磁换向(接触器切换)。

网友B:
励磁换向如出现问题后果较严重,失磁会出现飞车,通过在外部切换电枢比较保险

网友C(2008-04-21):
1S内换向完成是非常不现实的!
谁也不可能在1S内完成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