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闸问题求助

楼主(2006-06-27):
1000KVA的变压器,额定电流约1600A;电机是250KW2极额定电流越440A使用自偶降压启动带动风机(启动前关闭进风口),切换时间设置25s,当启动--切换后很快就导致变压器低压侧和高压跳闸,但自偶降压柜未跳闸; 自己分析可能是未能躲过二次电流的冲击,设置时间可能太短(25S确实不能使电流完全下来)!但实际1000KVA的变压器几乎可以直接启动电机啦,怎么自偶后连高压都跳?请有经验的帮分析  谢谢!!

网友A:
1)延长启动时间;待电流下降至稳定态后再切换
2)将自耦变压器抽头调至85%(80%)档位

楼主:
请问即使不延长时间也应该没问题呀;怎么会低压、高压也跳呢
变压器短时过负荷40%能力应该有呀
除了老焉大虾的2点宝贵意见外 各位大侠认为 低压或高压的开关选择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如果不按照老焉大虾的意见,我们还能在哪儿发现和解决问题!

网友B:
是不是每次启动都跳闸?有没有热保护元件?

楼主:
就是切换的时候跳闸  风机还没有实际应用呢 具体控制应该没什么问题  单电机已经试运行了   带风机试运行 延时切换后高压变压都跳了  不关热保护的问题

网友A:
1)1000KVA主变压器速断保护整定值有误;
2)自耦降压柜的主开关短路保护值整定值过大;

网友B:
2KM和3KM下口的封线是不是接错了,我以前也遇到过转换时跳闸,跳的还是自耦柜上级的开关,原因是,自耦柜中的开关比上级开关容量还大。

楼主:
感谢各位,已经解决问题,我们要求增加高压的容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