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的P(匹)的问题

楼主(2006-06-27):
空调的P(匹)数是怎样确定的,有说1P=2500W,但是7000W的空调又说是大3P的,糊涂了,哪位大师可以对此作个明白的解释或者说明呢?

网友A:
目前市场上有关空调器制冷量的标称很不统一、规范。严格讲,空调器输出制冷量的大小应以W(瓦)来表示,而市场上常用匹来描述空调器制冷量的大小。这二者之间的换算关系为:1匹的制冷量大约为2000大卡,换算成国际单位瓦应乘以1.162,这样,1匹制冷量应为2000大卡×1.162=2324W。这里的W(瓦)即表示制冷量,而1.5匹的制冷量应为2000大卡×1.5×1.162=2486W。

网友B:
还的G是什么单位呢,
我买两个空调,一个32G,一个35G
连我搞电气的也不懂呀

网友C:
匹是马力,约735W.空调有输入功率(硬指标)与输出功率(制冷功率).
利用的是液态与气态物理变换.好的空调输出远大于输入.

网友A:
好的空调输出远大于输入?好的空调可以产生能量?
看变频器的耗电要看输入电功率或是输入电流;
输出的制冷量或者制热量是用于衡量你的房间应该配多大的空调。
空调的马力不是电功率!!

网友D:
一匹大约等于是2500瓦,32G和35G是空调型号的一部份,由型号可以看出这两台空调的功率应该是3200瓦和3500瓦,即额定情况下每小时耗电3.2度和3.5度电

网友E:
一匹大约等于735瓦,这是电机的功率换算。空调器输出制冷量的大小与能效比有关,也就是输入一瓦电功率,得到制冷量,一般现在的空调能效比在3左右,所以一匹空调制冷量在2200瓦左右。

楼主:
以上各位对该问题似乎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观点。我觉得有必要深入继续讨论。谢谢各位参与。
 空调的P数是制冷量呢?还是耗电量?

楼主:
还有,经常听说有:小1P,正1P,大1P等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B:
32G和35G是空调型号的一部份,
由型号可以看出这两台空调的功率应该是3200瓦和3500瓦

呀,这么高呀,但我测试一下,
32G空调全负荷工作中耗电为7.5A,
35G全负荷工作中耗电为9.5A,(都是海尔空调)
如果是3200瓦和3500瓦,那我家电表还吃得消,  5A(10A)
我对空调不懂,请专家说一下

网友A:
要看输入电功率或者电流啊。
我用的春兰KFR-25GW的说明书!!

网友A:
大一匹是指制冷量为2500W;小一匹是指制冷量约2200W。 大一匹的输入功率最大时960W,小一匹一般是八百多瓦。 输入电功率和制冷量/制热量混为一谈的人还不少!

网友F:
一般空调的型号中包括了空调的型式、名义制冷量等代号 . 以国产 " KFR- 35GW”为例 , 前三个字母 " KFR”中的 " K”表示房间空调器 ; 第二个字母 " F”表示空调的结构 , 如 " F”表示分体式空调 , " C”表示窗式空调 ; 第三个字母 " R”表示空调的功能代号 , 如 " R”是热泵型冷暖空调 , " D”表示电热型冷暖空调 , " RD”表示热泵辅助电热型冷暖空调 . 横杠后面的数字表示该空调的名义制冷量的前两位 , 如 " 35”表示该空调的名义制冷量为 3 500 W. 数字后的字母是分体式空调的结构代号 , 如 " G”是挂壁式 , " D”是吊顶式 , " L”是落地式 , " Q”是嵌入式 , " T”是台式空调 . 最后位的字母 " W”是空调室外机的代号 , 例如 " KFR- 35GW”表示挂壁式热泵型冷暖空调 , 名义制冷量为 3 500 W; " KC- 20”表示房间单冷型空调器 , 名义制冷量为 2 000 W.

网友G:
受益匪浅

网友H:
空调是热泵(卡诺循环),电机输入功率和制冷量会有一个比值,即空调的制冷效率COP(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是空调的重要指标。目前国内的家用空调COP大多在2-3之间,即1HP的空调制冷量在1200-1800Kcal/h,大致相当将1吨水的温度降低1 - 2度。COP受室内外温度差和湿度差的影响较大。

网友I:
P就是马力,指电功率,1P就是1马力

网友J:
支持曹大平,完全正确.

网友:
我买的22G服务员说小一匹的,23G说是一匹的,可用起来都差不多.
商家说的对吗.

网友:
曹师傅,非常感谢你的相关资料,给我解决了"百万大卡"的难题.让我能预算出公司该付出的费用.

网友K:
我还是不懂

网友C:
1P就是1马力.
空调能量转换不是电能直接转化,是物体三态转换.是物理变化.

网友L(2006-08-03):
to曹大平师傅:
引用“1匹的制冷量大约为2000大卡,换算成国际单位瓦应乘以1.162,”
印象中,“卡”是“功”的单位,而“瓦”是“功率”的单位。
这两个单位怎么能够换算呢?
能不能“1匹=2000大卡=2324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