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高工,请来帮忙!!!!

楼主(2006-06-27):
  各位高工,本人有难,快来帮忙,请教高压开关柜的过流继电器、速断、过流数值的整定方法,请多多指教。

网友A:
电机2.5In倍10秒;变压器6.5In倍19秒。经验之谈。

楼主:
没人帮忙碌啊!

网友B:
你找一个电气整定保护计算软件,那个速断还需要你上一级供电的一个系数,过流还简单一些.

楼主:
怎么是不是太简单了?回贴这么少,同时也谢谢以上两位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