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控制直流电机转速的接口电路问题。

楼主(2006-06-27):
我想控制直流电机转速,数据采集卡输出控制电压,接口电路由PWM和光隔离固态继电器构成,有完成这个功能的模块吗?

网友A:
有采集卡输出的控制电压不就可以通过驱动器控制控制直流电动机转速吗,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采集卡输出0-5V控制电压,进行PWM调速,

网友A:
把0-5V电压信号转换成0-10V控制电压,不就可以进行PWM调速了吗

楼主:
0-5V的电压不能进行调速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了,有可能达不到最高转速,只是不知道你对电机的转速有什么要求,用的是那种PWM,一般情况下多数PWM模拟输入要求0-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