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00V,50Hz的输入方式

楼主(2006-06-27):
日本电压三相200V,50Hz的输入方式是不是采用的三相五线?三相+N+G

网友A(2007-01-03):
好像是的

网友B(2007-02-03):
日本三相电压有两种
三相220V,60Hz和440,60Hz

网友C:
啊,好高难!!

网友D:
不难,和380是一样的,只是电压的区别。

网友E:
好像不用0线!

网友F(2007-03-21):
我们这里小日本机器电源是208线电压,120相电压,3相5线制。

网友B:
对, 日本三相电没有零线

网友G:
按标准日本三相电200V,110V相电压,(我们通常都说为220V),保护零线当然有了

网友G:
按标准,日本三相电200V,相电压110V,(我们通常都说为220V).保护零线当然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