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电机

楼主(2006-06-27):
各位老大有个问题想问问各位高手,我厂里有台150KW高速(3000转)电机由siemens变频器控制的,以前都是正常的,可现在转速只有1800转,变频器的输出数字显示也是2900多转,可频闪仪和红外线测速仪测的速度都只有1800多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机没有动过。请各位高手指叫,小弟谢谢了。

网友A:
实际转速还是频闪仪和红外线测速仪测的速度是1800转,在电机级数一定情况下,电机的实际转速主要只跟变频器输出频率有关(电压、滑差等条件影响较小),如果不是测量仪器有问题,就是变频器检测没有在输出频率位置上,请您仔细检查输出频率与转速是正确的关系吗?

楼主:
显示输出是50HZ没有错啊,实际没有仪器测量不知道,电机是带动废气风扇的,明天奥地利技师就要来看了,估计我也帮不上了。

网友B:
知道什么原因了吗?

网友C:
奥地利技师来看了没?
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