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CP2510

楼主(2006-06-27):
最近我在用MCP2510+S3C2440做有一个CAN的节点,使用MCP2510的SPI口做通讯,用DNW查看所有的寄存器值已经全部设置正确,而且设置接收方式为全部接收模式.传输速率为125KBPS,相关寄存器的值也已经设置正确(晶振用的12MHZ,相位1设置为5TQ,相位2设置为3TQ),使用CANanalog软件来发送CAN的ID和信息.终端这里我使用的是WINCE系统,我在这个系统里编了个小的应用程序用来指示是否收到信号,WINCE里的CAN驱动也加载正确,用示波器已经在CAN总线上捕捉到了图形,为什么还是没有收到信号呢,读出接收寄存器RXB都为0x0呢?请各位赐教!!!,谢谢 !! goose2006@163.com

网友A(2006-09-17):
up!!!!!!!!!!!!!!!!!1
我们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有高手可以帮忙吗?

网友A:
up!!!!!!!!!!!!!
盼高手来解答!!!!!!!!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