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床零点的调试

楼主(2006-06-27):
一台磨床,伺服电机的回零方式已确定,零点位置想让它位于磨床砂轮和导轮距离为零时的切线与滑台水平线交点的100毫米处。零点距零件圆心线的垂直距离我需要精确的知道(几个微米级),应怎样进行零点调试呢?或许我的思路不对,还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对磨床不熟,不过,砂轮的半径应该是随时变化的吧?

楼主:
版主说得没错,砂轮的半径会随磨削时间的增加而渐渐变小,但导轮可认为较长一段时间内半径不改变。零件磨削时由一个砂轮和导轮之间固定的托架在下面托着,可认为其圆心线的水平位置是固定的。这样砂轮半径变小时会减弱磨削的速度,只要将砂轮向内调整一下即可。工件的磨削半径及精度是由导轮控制的(伺服电机控制导轮的进给)。我也是初次接触这种设备,还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B:
不太清楚,最好发个图上来大家讨论。

网友C:
命中!我就是做磨床的,你磨个工件,记下Panel 上显示的工件坐标,再量一下你磨的工件的直径,直径除以二.用工件坐标一减,就知道你的零点和工件轴线差多少了,精度到UM级的.然后你想要把零点设在哪里,就根据你工件轴线向外计算了.

网友D(2006-07-30):
呵呵,简单,实用。。。

网友E:
零点真的要走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