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精密运动控制方案

楼主(2006-06-27):
要求:(1)水平运动,一个自由度

      (2)每运动3mm,要停下3—5s,继续运动

      (3)水平运动到达结束点,能够返开始点(限位开关)

      (4)水平推力不大,3KN;

      (5)运动水平,纵向跳动要尽可能地小

      (6)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的控制方案

                 《1  本项目主体系统是IPC机
                 〈2  运动控制卡还是运动控制模块,PLC,
                 〈3  总之,要求能在IPC机监控水平运动
         〈4  在水平运动的同时,另外还有一个电极在执行旋转运动,
      在运动控制方案要兼顾考虑下

    欢迎各位提供点意见,也欢迎人士、厂家提供精密丝杠、导轨、电机的意见

网友A:
总行程是多少?运动精度要求多少?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没有必要使用步进或者伺服,甚至精密丝杠

网友B:
需要用到伺服,力比较大,估计行程没多大,运动过程精度要求是主要的,所以台子刚性要好,除上下跳动,应该左右偏摆也有所要求的。
我司为运动平台控制系统集成商,有需要合作的请联系:bowenjidian@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