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精密运动方案

楼主(2006-06-27):
要求:(1)水平运动,一个自由度

      (2)每运动3mm,要停下3—5s,继续运动

      (3)水平运动到达结束点,能够返开始点(限位开关)

      (4)水平推力不大,3KN;

      (5)运动水平,纵向跳动要尽可能地小

      (6)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的控制方案

                 《1  本项目主体系统是IPC机
                 〈2  运动控制卡还是运动控制模块,PLC,
                 〈3  总之,要求能在IPC机监控水平运动
         〈4  在水平运动的同时,另外还有一个电极在执行旋转运动,
      在运动控制方案要兼顾考虑下

    欢迎各位提供点意见,也欢迎人士、厂家提供精密丝杠、导轨、电机的意见

网友A(2006-11-28):
精度要求多少呢?
我正在弄某个项目, 尚在设计
物体三轴运动30m/min, 要求精度到0.3mm
30m/min=30000mm/min=500mm/s=0.5mm/ms
这不是要命吗?
各种传感器要求的响应时间肯定是us级, IO也是高速IO, us级, 伺服的精度应该可以达到, PLC中断也到不了us级, 好在扫描时间是固定的可以作为固定偏差修正.
传感器精度有固定偏差也可修正, 最怕的就是重复精度不行.

网友B:
物体三轴运动30m/min, 要求精度到0.3mm
这个要求高么?用伺服带伺服电机+丝杠,只需要半闭环就是电机自带得编码器就能实现了.这个在机床上只是一般要求.
没发现什么地方需要用到us级别得啊.
我做机床电气得,CNC和IO等只需要ms级别就够了.伺服电机带滚珠丝杠,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没问题得

网友C(2008-10-11):
www.telbridge.com

去那里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