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如何测量输出轴转速

楼主(2006-06-27):
我们需要一种测速装置,用来测量减速机输出轴转速,要求电流输出(4-20MA)

网友A:
智能转速表+配套脉冲发生器:显示当前转速+变送输出标准信号..
网上查一下,很多家做

网友B:
测工机不是都行的啊

网友C:
市场上有的,跟万用表大小差不多,可以测量轴转速
,线速度

网友D:
这种产品找我,够专业的。
“智能转速表+配套脉冲发生器:显示当前转速+变送输出标准信号”
如果不需要显示,那就买个频率到模拟量的转换模块。 我们都有,美国进口的高性能产品。
(选型要注意尺外形寸,连接时,想软连接还是硬连接,减速机的最大转速,编码器的脉冲数,以及信号转换器的最大响应频率)。
QQ:329360862 /13370269729 /021-54807896

网友D:
参见图片。
面板仪表,可显示速率值,加变送输出卡即可得到0/4-20mA电流信号输出(或者0-10V电压信号,该卡有着两种功能),还可插入通讯卡,继电器输出卡2路/4路(还有晶体管输出卡)
信号转换模块
空心轴或叫套轴式编码器,直接套在减速机的出轴上,硬连接
出轴式编码器,通过支架固定,联轴器耦合与减速机出轴连接,软连接 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