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转子的振荡和失步

楼主(2006-06-27):
(无正文)

网友A:
搜索步进电机

网友B(2006-07-28):
转子的转动是由定转子之间的磁拉力带来的,转子的平衡是电磁扭矩和负载扭矩之间的平衡,当负载扭矩波动时,转子会偏离原来的平衡位置,达到新的平衡点。但负载扭矩持续周期性波动时,转子会在平衡位置附近周期性波动,当波动的频率等于转子轴系固有频率时,产生结构谐振,一谐振,当然就容易失控了!

网友C:
当负载扭矩持续周期性波动时,转子会在平衡位置附近周期性波动,当波动的频率等于转子轴系固有频率时,就会产生结构谐振.那我怎样避免呢?
要重新选择马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