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轴承型号对照表

楼主(2006-06-27):
请教各位高手:因要采购部分轴承,想要一份国标的电机-轴承型号对照表,不知在什么地方能找到。谢谢!

网友A:
中国轴承现货网可免费下载,自助资料库也有,但版本比较老

网友B(2010-08-17):
机座号 极 数 轴承规格
轴伸端 风扇端
63 2. 4. 6. 8. 180201 180201
71 2. 4. 6. 8. 180202 180202
80 2. 4. 6. 8. 180204 180204
90 2. 4. 6. 8. 180205 180205
100 2. 4. 6. 8. 180206 180206
112 2. 4. 6. 8. 180206 180206
132 2. 4. 6. 8. 180208 180208
160 2 180209 180209
4. 6. 8. 180309 180209
180 2 211 211
4. 6. 8. 311 211
200 2 212 212
4. 6. 8. 312 212
225 2 312 312
4. 6. 8. 313 312
250 2 313 313
4. 6. 8. 314 313
280 2 314 314
4. 6. 8. 317 314
315 2 317 317
4. 6. 8. 10. 319 319

Y80---6204,Y90--6205.
Y100--206 Y112--306 Y132--308 Y160--309 Y180--311 Y200--312 Y225M--313
Y280—317
上面的说法是简称,准确的名称前面要加个6(深沟球轴承),如Y112所用的应为6306。20*和30*的不同之处在于轴承宽度、外径,内径是一样的。这就是2和3的区别。
最后两位数字表示轴承内径,数字乘以5既是,如312的轴承内径是12*5=60。
同一机座号的电机不管功率、极数,轴承是一样的。
Y系列电机不用310的轴承,309过了直接跳到311。JO系列的才有采用3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