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仪表的输出问题

楼主(2006-06-27):
   大家好!我有两块上海浦光仪表厂生产的191系列的测温仪,另外有一只是K型的热电偶(0  1300度),一只是S型的(0  1600度)
当分别用各自的补偿导线与仪表接好线通电后,测温仪显示30度左右,但是输出的电流位13mA,

楼主:
有没有那位朋友遇到这种情况!我在PLC计算的温度已经有好几百度!
我好像听过有人说这种热电偶在低于800度都是假值,是不是这种原因造成的!
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种情况?

网友A(2010-09-16):
确实有这种情况,看你的量程以及分度号设置对了没有,另外,有些温度仪表超过500读就工作失灵

网友B:
设定好仪表的变送输出上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