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0--10V、4--20MA

楼主(2006-06-27):
像这样的电流、电压电号一定要用频避线,能说说那种用多根线,那种用单线???

网友A:
说的不太明白。如果你的意思是说信号线要采用屏蔽线的问题的话,线的根数,是由信号的多少决定的。一个信号就用单线,多信号就用多根线。

网友B:
说的不太明白。如果你的意思是说信号线要采用屏蔽线的问题的话,线的根数,是由信号的多少决定的。一个信号就用单线,多信号就用多根线。还有对信号要求特别高的,可以用双屏蔽线。

网友C:
说的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