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应用50问题集

楼主(2006-06-28):
各位兄弟,最近整理了一些台达PLC使用问题集
其中一部分是将本论坛的问题做了汇编,方便大家收录
Wang.naiquan@delta.com.cn
2006-6

1、 现有5台台达的变频器放在同一个控制柜中,想用PLC的485来控制,请问应该使用什么样的通讯线缆和连接件,主要是台达变频的那个电话插头怎样和另外的变频器互相连接?
答:使用屏蔽电缆,注意台达RS485需要使用100欧姆左右的终端电阻。那个电话插头应该是RJ11。

2、 我一直在用的都是台达-ES/EX/SS系列的PLC .最近有一台多年前的PLC 需要修改程序,但是忘了当年设置的密码,有谁能告诉我有什么要的办法吗?否则我只能更换一台PLC 了~
答:强制M1069 ON即可解除。但6.0及以上韧体屏蔽了这一个功能。

3、请教如何实现TP04G的韧体更新?
   答:1、关闭HMI电源;
2、打开HMI机壳后盖
3、将更新韧体制具插入插空上
4、然后给HMI加电源,此时,HMI画面为暗。
5、用FLash软件就可以对HMI进行韧体的更新了。

4、各位高手,请帮助小弟。我现有一个系统,用DVP-ES带485通讯口的。现用485通讯口和百特仪表通讯。用编程口挂GPRS模块,进行联网。中央监控室需要下位机定期传送数据和事件触发功能,问如何能实现?如果不能,其它系列PLC能实现吗?
   答:台达PLC自带两个通讯口,1个RS232通讯口(COM1,即8PIN的编程口)1个RS485通讯口(COM2),COM1只能工作在从站模式下,不能发数据,COM2可以工作在主从两种模式下,可以发数据。所以台达所有PLC,都不能实现!

5、位仁兄:我想知道,上位机和台达的PLC通讯怎么设置成主从式通讯?用其自带的485口。谢谢!
   答:上位机和台达的PLC通讯,多数上位机是主的。这个不用什么设置,台达PLC默认就是从站,不需要做任何设置,直接调用MODBUS协议就可以了。但我们默认的是ASCII,如果要用RTU,必须把M1143置ON。

6、象往变频器里写频率有固定的地址,例如:H2001,要是想通过文本显示器或触摸屏改变变频器里其他的参数如加速时间,那么是否可以象改变写入频率一样,只要知道其地址就可以直接通过触摸屏改变其参数值的大小了吗?
   答:当然可以,对应台达M系列变频器,参数P10的地址为000AH,对应B系列,第一加速时间地址为010AH

7、请问,台达ES的PLC,内建485口可以通讯人机吗?
   答:完全可以
8、EX用485与上位机通讯(ASCⅡ模式),D1120需要设置吗?
   答:看什么格式,如果是9600/7/E1就不用设置,其余的要。但建议设置,养成好习惯。

9、台达PLC软件有离线模拟功能吗?
   答:目前的版本是2.08,没有的

10、请教高手:我用PLC的编程口与计算机相联命令语句为
MSComm1.Output = ":010106140025BF" + Chr(13) + Chr(10),为何联不上?
   答:能发完整的代码吗?你这一句是没有错的,可以用“自发自收”,看发出去没有。

11、大家好,近来使用台达PLC(12SA)做一个项目,在调试软件时发现有一些地址位的内容莫明其妙地被改动,而监控时也没法发现问题所在。例如D寄存器内容被改的一段代码:

SUB D172 K20 D173

监控时当D172=任意值时,D173都是0
强制赋值给D173也没法改变它的值。
最后将D173改为D174就没问题了,想不通啊!
答:是不是你D172的值过大,被用成了D172,D173双字,这时你在把结果放到D173,D173有冲突了,所以结果不正确。你改成D174,D174是没有冲突的,就正常了。
我想是这样的情况,请楼主监控一下看看。

12、DVP-04PT-H温度模块如何与2线式PT100连线,谢谢!
  答:把I-和L-短接,PT连接L+和L-即可。

13、我遇到一设备,机器用过一段时间都很正常,前段时间由于一个输出点短路(用来计数输出的,)我后来把这个输出改过了一个输出点(原来是Y11,我把他改成Y24,之前Y24,Y25,Y26,Y27是空的,其公共点C8也是空的,我把C8接的+24V电源)。。。。。。后出现偶尔执行一动作时出现停机(好象是停机信号有输入),我检查线路都没有问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才能解决??谢谢
   答:我看不是干扰的问题,不知道程序是不是自己编的,最好在线监视看一看,停机的话总有一个停机信号。

14、请问台达PLC模拟量模块的地址是怎样定义的? 能否提供个具体的例子供小弟参考
   答:用From ,To指令访问CR#,下载一个手册就一目了然了,^_^~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plc/plc_manual.asp

15、请问各位达人,台达EX系列的PLC可否使用组态软件实现PC控制?
   答: 完全可以,有的组态软件里有台达的选项,如果没有,就用MODBUS

16、我用EX编了一段程序,在每次上电后,Y0与Y1之间是有时间间隔的,上电启动后,YO与Y1却同时输出,我在人机上停机后,在人机上启动,YO与Y1输出却正常了.每次都是第一次启动不正常,第2次开时就正常了,这是为啥呀?
   答:请分析一下时序的问题。PLC是基于扫描的原理,虽然映像位状态变了,但必须待程序扫描结束后,进入IO扫描时才会更新输出。

17、现在Profibus DP总线应用的也相当广泛,不知台达什么时候能推出支持Profibus DP 协议的功能模块?
   答:目前已经开发出Slim Type的(包括SS/SA/SC/SX系列)DP模块,DVP-PF01模块(把台达PLC挂在PROFIBUS总线上的扩充模块),很快就要上市了。做成了DI/DO扩充机的形式,32点输入,32点输出,应用很方便。

18、计算机监控台达PLC组成的控制网络
   以前一直使用三菱和西门子的PLC,在做计算机监控多台PLC时得出了一些体会。西门子的PLC因为通信协议不公开,所以用VB几乎没有办法做,只能用组态软件等,造价高;三菱的PLC虽然没有公开的通信协议,但我们国人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在黑暗中总算摸索出来了,使用编程口通信的话一台计算机只能最多监控16台PLC(VB的限制),使用485的话就需要另外购买485通信卡,增加成本;直到昨天看了台达PLC的通信协议,我觉得真是非常的简单实用,计算机直接和PLC上的485通信口通信,可以低成本的轻松实现对多台PLC的监控。台达PLC在功能上和同级别的三菱PLC相比:在逻辑处理上我觉得已经能够用,但在控制步进(司服)电机有点不够用,没有定位指令,没有带加减速的脉冲指令,而且Y0、Y1分别只能做脉冲输出和可调PWM输出,有点浪费!不过台达的价格也比三菱的少了好几百,值!!
有带加减速的脉冲指令阿,PLSR就是.Y0,Y1並非只能作脈衝輸出,也可做普通的DO輸出.新的EH系列又有了許多改進
定位可用DDRVI,DDRVA,PLSR,这三个指令都具有加减速功能,可通过特殊标志位,特殊寄存器设定。PLSY,需编程者设计加减速程序。

19、台达EX-20 我想用一台PLC控制3台步进电机,应该怎么做啊
频率要求高的话要选EH的,如果三个步进电机动作要求都不一样的话那就需要加上台达的定位控制模块,我一月份刚做了这么个项目,他也是要求三个步进电机,用的是北京的一个什么牌子我忘记了,是可以的,那个电机说频率可以达到200k,没试,但PLC是能发到200k的

20、我用了一台DVP-16EH主机,并扩展了一块DA模块,DA模块是另外供的电源,如果上电时DA模块比主机慢的话,最后主机不会运行,故障灯会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避免这种情况吗?
 答:最好先給扩展模块上电,如果先给主机上电,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原因就是上电的时间差比较大主机会认为模块有故障。

21、我用了十五台DVP-EH主机,主机通讯地址各不一样,每一台主机都配置了TP04G,TP04G的程序基本相同,只是地址不一样,我想问一下人机软件中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

楼主:
我会陆续在整理一些出来,提供大家使用的。

网友A:
关于第37个问题:“我用台达文本带西门子PLC,用的是RS232,波特率是9600,一共用了34个页面,其中有一些页面里有静态文字,数值输入,数值显示及交替按钮等9个元件,8个系统换页,当翻页时,交替按钮的更新速度需要7秒钟,也就是说,得需要7秒钟才能更新状态”
PLC产品处怀疑不会用7秒的时间,当然可能没有那么长,不过实际中也确实至少需要6秒钟的时间。已经亲自试过,即使台达文本连接台达PLC,当使用COM1时,通讯速率统一设置为9600,7,E,1时,更新也要4秒钟。
更新速度慢的原因在于使用了系统功能键,使用了系统功能键(假设8个)之后,相当于每个画面增加了8个通讯元件,而每个元件的通讯速率是固定的,所以每个画面的通讯时间会变长,因此关联装置的内容显示会慢很多。7秒钟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B(2006-07-28):
楼主真是辛苦了啊。!

网友C: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当时行高速计数时,或者说在高速计数中断时,其它程序还在执行吗?

网友D:
再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台达EX-20 的 COM2:485 作为MODBUS MASTER 读取标准MODBUS SLAVE 上功能地址 40001 (五位)该地址如何表示呢?台达PLC 的 MODBUS 功能不会只能与自己的变频器通讯吧?

网友A:
1.ES/EH机种设定密码后,能否对PLC的装置进行监控?
答复:ES/EH机种设定密码后,不能上下载程序,但可以对PLC的装置进行监控,并可以修改PLC装置的内容。

2.将DVP-ES PLC设定密码后,不能通过WPL编程软件对DVP-ES PLC的装置进行监控,也不能执行RUN/STOP的动作。

PLC韧体版本:V6.0
WPL软件版本:V2.08
电脑配置:内建Modem的笔记本电脑
答复:电脑的COM口选择不正确,所选择的通讯串口连接modem,使得电脑不能和PLC建立通讯,请更换通讯串口再试。或者是USB转232的线有问题,请检查通讯线。

3.我用台达24ES00T2,晶体管输出脉冲信号,输出指示灯是亮的,但是我检测脉冲峰峰值只有20几毫伏,电流几乎为零,请问是怎么回事?
答复:输出只是开关量,要想得到脉冲信号输出,需要外接电源

4. 如果欲通过MODBUS读取浮点数到PLC,读回来放数据接收寄存器里面 ,它会连续读取2个word吗?
答复:MODBUS便利指令读取的word数由该指令的最后一个操作数决定。

网友E:
受益非浅啊。

网友F:
关于DVP设定了密码后上下载都需要密码的功能建议改进!
上载必须要密码,但下载就不要对密码进行输入了。
在现场给用户调试程序时很不方便。
我的亲身体验,情给出下载时也要密码的理由。

网友A(2006-08-27):
设计密码的初衷就是为了防止非专业人员将PLC内部的原程序进行修改或误操作,产生事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密码的设计并不主要是用来防止别人偷看程序的,因为对于大的系统,在没有注视的情况下,看懂别人的程序远比自己亲自编写程序困难得多。如果下载时,不需要密码,那岂不是别人可以随意下载程序。如果客户能保证不会出现程序被修改的情况发生,那完全可以取消密码!密码给您带来的不便,还望理解!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G:
真好啊,谢谢楼主啊!

网友D:
请问 lesing.du:
    万一密码忘记了,下载需要密码是否会造成 PLC 的报废?(没有密码程序无法下载更新)如果 PLC 可以“初始化”的话,下载就可以绕开 下载密码 不知 台达 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谢谢!

网友A:
万一密码忘记了,不会造成PLC的报废!你只需要恢复出厂值,即你说的“初始化”,不过回归出厂值之后PLC里面的程序就没有了!

网友H:
求助 我现在用DVP20EH PLC 同4台ASD 伺服组成一个带钢边部纠偏系统,其中两个伺服用来检测带钢的边部位置,然后控制两外两台伺服达到检测到的位置,用什么样的方案可以实现功能。

网友I(2006-10-27):
DVP-10SX的A0/A1输出极性是怎样确定的?一通道输出单极性另一通道输出双极性在哪里确定?

网友A:
DVP-10SX输出通道的极性是定死的,不能做修改!

网友J:
    请问楼主关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连程序都打不开,又怎么能强制M1069 ON?想不明白?请教楼主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K:
好文章!收藏了。
谢谢楼主。

网友A:
TO:扬州台达
WPL程序程序打不开,并不表示不能通过WPLSoft对PLC进行监控!
台达PLC设置密码之后,原则上只是不允许用户上/下载PLC的内部程序。但仍然可以通过WPLSoft对PLC装置进行监控(监视和控制),当然也可以强制M1069=ON

网友L(2007-06-29):
为什么我用台达DOP-A57GSTD触摸屏与台达E系列变频器通讯时,每遇加减速时,就通讯不上呢?我设置的地址不对?朋友们!帮帮忙!

网友M:
刚刚接触台达有很多都不知道。

网友N(2007-08-07):
台达PLC怎么和FIX2.6通讯

网友A:
台达PLC与FIX2.6如何通讯应该咨询上位机软件的技术支持比较合适!

网友F(2007-11-03):
第12个问题?
在模块端短接是可以解决问题,但当PT100距离模块较远、连线很长时是会影响测量精读。
建议采用三线制,即在PT100传感器的其中一端同时引出两根导线,与另一端构成三线。

网友O:
比较实用,不错

网友P:
太好了我也总是遇到好多问题的,很有帮助啊

网友Q:
不知,台达PLC的MODBUS便利指令能不能跟台达的O4TC模块进行485的通讯?

网友A:
TO:剑心33
台达PLC的MODBUS便利指令能跟台达的O4TC模块进行485的通讯!!

网友R:
非常有用,我收藏了.谢谢

网友S: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是DVP20EX00R2的PLC,用了两个模拟量通道,如何读取这两个模拟量?谢谢!

网友A:
读取D1056(CH0的现在值)、D1057(CH1的现在值)的内容即可

网友S:
请教一下,外部模拟量输入,经D/A转换后是否直接存储于D1056和D1057中,然后只需读取这两个数据值就可?另外如何周期性地读取这个数据呢?谢谢!

网友A:
TO:chaixb
如你所说,外部模拟量输入,经D/A转换后是否直接存储于D1056和D1057中,然后只需读取这两个数据值就可。
D1056的内容就是随着外部模拟量变化而变化的,你就一直读取D1056的内容就可以呀!

网友S:
lesing,你好!EX系列的读取D1056中的数值也用FROM,TO指令吗?如何实现周期性读取呢?

网友A:
不用FROM/TO指令,就直接监控D1056即可!

网友T(2008-04-30):
多谢楼主  说的太数不胜数了

网友U:
受益非浅啊。
谢谢楼主

网友V:
楼主你好:

请问EH主机后面带的4AD怎样才能转换为浮点数,用FLT转换完之后看不懂,请问怎末编这道程序!谢谢

网友W:
期待,更新的整理.谢谢

网友X:
好东西啊,大家多学习!

网友Y(2008-08-19):
刚接触PLC 请教一下大家 怎么编程 每天都时间 24小时

网友Z:
建个QQ群吧

大家一起进来讨论好吧?

网友AA(2008-11-19):
qq 群25941264 工控交流

网友AB:
受益非浅=====================

网友AC(2010-04-10):
请教大师:我用台达PLC EH,触摸屏是台达DOP-B05S100,我设计打印是排版,打印机是思普瑞特SP-RMDIII型,在触摸屏用输出报表按钮可以手动打印。但是我需要自动打印,而且间隔时间可以任意设定,应该如何实现呀!谢谢!

网友AC:
请教大师:我用台达PLC EH,触摸屏是台达DOP-B05S100,我设计打印是排版,打印机是思普瑞特SP-RMDIII型,在触摸屏用输出报表按钮可以手动打印。但是我需要自动打印,而且间隔时间可以任意设定,应该如何实现呀!谢谢! 我的邮箱是yaofashu@126.com

网友AD(2010-08-20):
台达PLC技术交流群:111455220,欢迎大家加入讨论!欢迎中达加入支持,已经有很多群友需要你们的支持!

网友AE(2010-10-12):
请教;w我现在有一台机器是台达ES系列的从另一台机器读出程序,写进一台新的里面,程序不运行,请指导一下.

网友AF(2010-12-11):
两个台达PLC通讯程序modbus指令的

网友AF:
两个台达PLC通讯程序modbus指令的或与qq845985810联系

网友AG(2011-03-04):
太谢谢了   你们真细心啊

网友AG:
谢谢了   你们可真是细心啊

网友AH(2011-04-16):
请问电脑用RS232与B07-S211触摸屏进行程序的上下载,只能下载,不能上载,是什么原因?

网友AI(2012-01-01):
非常谢谢楼主,辛苦了。

我刚学PLC,买了台台达ES,不知如何把写好的程序下载到PLC中,用什么软件。

谢谢!

网友AJ:
     我用40EH2的输出来带动24V的直流继电器,不想却是直通的,一定要带固态继电器吗,我手头没有固态继电器,有什么其它的办法吗。

网友AK(2012-02-05):
台达PLC怎么和FSCG05通讯

网友AL(2015-01-06):
 从是vsd但是速度速度速度速度

网友AM:
学习了,不是50个吗

网友AN(2015-09-19):
很好!!能多发一点这样的范例更好!

网友AO:
真不错,有空多搞点!感谢楼主

网友AP(2015-11-28):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