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分频输出疑问

楼主(2006-06-28):
我正在调试安川电机,其中Pn201为编码器分频输出设定,范围为1—16384。
我不明白的是电机上的编码器是17位的,也就是131072,那么我把分频参数设定为9000,则分频比为14.563555,我不明白驱动器是如何做的。
如何做不知道也没关系,但是我设定为9000,那么其角度精度会怎么样?会和设定为16384精度相同吗?(不是指分辨率)
请知情者指点,先谢过了

网友A:
精度如何,这个我不敢随便说话,但是,任何数字的反馈系统自然有一个分辨率的偏差,这是不可避免的。
如何做到,这个不难,如果真的只看增量,当然分频比非整数时,会出大麻烦,但是如果在一圈以内当作绝对值来变换,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B:
我现在也在调试安川电机,我对如何设置Pn201也不是很清楚,就是你已知你要求的速度,怎么去设这个参数,还请高手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