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5kw电机频繁启动

楼主(2006-06-28):
紧急求助:

55KW交流电动机(380V)   频繁启动(正反转):>=6次/分钟

电器元件选择和控制方式如何选择?

网友A:
  用矢量型变频器,变频专用电机..其他方法不可能实现..
  有困难,找老朱..13361907602

网友B:
变频器控制可以的

网友C:
对于大电机要求频繁启动,而且是正反转的,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至于老焉说的其他方法都不可能实现,我到不赞同。我认为应当采用机械方法来解决,比如采用离合器,既让电机始终运行,采用正、反转离合器来实现正反转和启动。

网友A:
离合器这么动作频繁\传递功率这么大也容易烧哦:))

网友D:
可以采用软启动板,天津红日电气有限公司有大型电机频繁启动经验,他们公司专业生产软启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