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运动的问题

楼主(2006-06-28):
各位运动控制的前辈;
    现有一台FANUC 0i mate MC系统的立式加工中心,电机βis2200,在DNC加工曲面(模具)时(三轴插补),程序指定速度与实际加工速度相差甚大.指定为1500mm,实际只有不到100mm.开启AI轮廓控制后,效果也不甚理想.调整伺服参数,也不见效果.由于是加工精密模具,曲面误差要求为0.005mm,程序中的点距为0.003,咨询FANUC公司,与程序中的点距有关.放大后,有点改观,但还是不行.两轴运动时,实际速度与指定速度相差不大.
    请各位前辈指点迷津.
1该系统是否适合于加工模具?
2是不是伺服及电机的响应存在问题?

                                                   谢谢各位的解答
                                                   一个运动控制的新手

网友A:
点距太小,计算速度根不上了.所以用这个不合适.要用别的方法走这个曲线

网友B:
一看你的配置就知道你那是国产机床。
你要求这样的机床达到曲面误差0.005mm,你不是难为人家吗?

你看FANUC的介绍beta电机一般做刀库和转台,进口机床我还没见过beta电机做伺服轴的

网友A:
达到这个精度的机床那是调的相当的不错了,反向间隙,定位精度都要求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