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个整流单元的负端能否接到一起?

楼主(2006-06-28):
有15个24VDC整流单元,分别给15台造气炉供电(每台炉有16个电磁阀)。现在我打算把这15个整流单元的负端都接到一起,以便减少控制电缆的数量。具体做法是把所有的电磁阀控制电源的负端接在一起,这样的话,电缆数目为:正24V 用15*16=240根,而返回整流单元的负线只用一根,几乎节约了50%的投资。

请教各位,15个整流单元的负端都接到一起是否和规范相悖?

网友A:
1)共线电缆要求的载流量大了15倍,截面不是要放大么?
2)共线电缆断路,则全部阀组故障..;
3)某台电源/或者电磁阀发生短路,则影响全部阀组工作..

 常识性问题..

楼主:
楼上的文不对题。

我是问“15个整流单元的负端都接到一起是否和规范相悖?”,
即会否因为整流单元特性不一致而引发问题。

其实目前我们就是每台炉16个电磁阀共用一根负线,用了7、8年了,没出现过问题,本身造气炉的16个电磁阀绝对不允许同时动作,所以负载电流很小。

现在这15台炉要各送一个24V信号到另一个系统的继电器线圈,按常规方法要用15*2=30根线,10芯电缆要3根。如果15个整流单元的负端能接到一起,只需15+(1+1)=17根线,或每4个整流单元负端能接到一起,需15+1+1+1+1=19根线,2根10芯电缆就够了,节约的资金将近40000元。

网友B:
当初为什么‘有15个24VDC整流单元’,既然都是 24V ,用一个足够容量的电源不就可以了? 这样你也就知道 能不能共地了。

网友C:
同意周公的看法.

楼主:
晕。
就这些看法啊?!

当初为什么‘有15个24VDC整流单元’?!

那你为什么用两台主变压器呢?

网友D:
可以共负极的,不会有任何问题,但要求每个整流单元间没有电流回路,各不相干,我一条生产线上的36个直流电源都共负极,无任何问题,至于规范没有深究。你的距离是不是很远啊?

楼主:
回志文

每个整流单元间没有电流回路,各不相干。

距离比较远,所以要考虑电缆的投资。你的意见太宝贵了,这样我们可以节约将近200米的10芯电缆,大约40000元。

网友B:
看话只看半截话,算白说。

楼主:
楼上的,你的话连半截都没有,而且根本没看清我的问题,我说的是共负边,不是共地。这些整流单元负边要是都接地的话,我还用在这请教吗?

当初有15个24VDC整流单元,一方面是考虑易于施工,逐台炉改造;
另一方面是降低风险,谁都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

而现在要把15台整流单元共负极是为了节省资金。

工厂里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的车间变压器,为什么不共用一台大容量的?

网友E(2006-09-05):
用双电源供电不好吗,共负端又相当于把原本独立的单元整和到一起了。

网友F(2008-07-17):
造气炉上用什么样的电磁阀,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G:
1、独立供电有独立供电的好处,也有弊端;

2、需要独立,就不要怕费线;

3、不需要独立,共负极没有错,可节约线;

4、如果想把正极也并联起来,那就是错的了;

网友H:
可以供负端,我们有些机器上用到多台开关电源都是共负端的(负极端子并联在一起)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I:
有没有人想过用两三芯通讯信号线,来代替2根10芯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