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教:步进电机自身惯量如何查询或计算。同电机的转动惯量是不是同一参数

楼主(2006-06-28):
求教:步进电机自身惯量如何查询或计算。同电机的转动惯量是不是同一参数,因为我在算负载力矩时有一公式需要此参数
M=Ma+Mf+Mt (1-3)
Ma=(Jm+Jt).n/T×1.02×10ˉ2 (1-4)
式中Ma ---电机启动加速力矩(N.m)
Jm、Jt---电机自身惯量与负载惯量(Kg.cm.s2)
n---电机所需达到的转速(r/min)
T---电机升速时间(s)
Mf=(u.W.s)/(2πηi)×10ˉ2 (1-5)
Mf---导轨摩擦折算至电机的转矩(N.m)
u---摩擦系数
η---传递效率
Mt=(Pt.s)/(2πηi)×10ˉ2 (1-6)
Mt---切削力折算至电机力矩(N.m)
Pt---最大切削力(N)

网友A(2007-09-29):
这篇文章有没有问提啊!!!!
大家帮忙看下。
Ma=(Jm+Jt).n/T×1.02×10ˉ2 。
主要是单位,惯量(Kg.cm.s2);转速(r/min); 升速时间(s)
除了时间都不是国际标准单位,后面的“1.02×10ˉ2 ”是怎么来的?
把数值代进去根本就对不上啊。 扭矩太大啊。。。
是不是单位换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