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电动执行器电路原理图

楼主(2006-06-28):
我厂有几台国产电动执行器,用了不到两年,工作不是很稳定,厂家提供的说明书只有简单的接线图,维修起来很不方便,如果有详细电路图,大家可以互相探讨探讨,谢谢!

网友A:
那个厂的,天博,博那得????

网友B(2006-08-01):
接线不复杂啊.能不能把问题说清楚点.

网友B:
你现在还在用,说明和接线关系不大.

网友C:
怎么个不稳定 说清楚些啊

网友D:
怎么个不稳定 说清楚些
看那个牌子的,我有天津津达的

网友E:
电动执行器一般不会坏, 一般坏就坏在位置反馈上,还有就是你确定你用的操作器很稳定,最好用数字的,如果你用到控制输入的点就采用伺服操作器.
还有,有的位置反馈用的是"位置发生器"有的用的是"感应线圈".我觉得用位置发生器的好,因为位置发生器好调整执行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