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GOT900的程序下载GOT1000触摸屏

楼主(2006-06-28):
求助:如何把GOT900的程序下载到GOT1000触摸屏?

楼主:
很简单,只要把GOT型号改一下就好了!软件版本要高

网友A(2011-12-02):
编写程序是在GOT940里面写入,制作好以后,在公共设置下拉框里,点击系统环境,跳出对话框,在选择GOT1000系列型号,点击确定,这样就会自动把它转换了!

网友B:
呵呵;与原来的程序有关;不一定能转换过来;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站:Http://www.zjzcmy.com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