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启动电器选择

楼主(2006-06-28):
一11KW三相交流电机如果接到外国220v的电网的话,电机要用三角接法直接启动,我的交流接触器用45A,热继电器用32-40A的。我想大伙 帮我看看规格是否选小了(电器型号在大些我担心那小电器柜放不下)。

网友A:
可以的,但要保证你的原器件都是正宗货

楼主:
对了,我接控制电路的铜线用4平方的会不会小了?

网友A:
控制电路用4平方?钱多的用不完啊?如果主线路用4平方太小,应该6平方

楼主:
对不起,我刚刚写错了是主线路。6平方的线太粗,我怕接线槽放不下。

网友A:
30A电流哦,自己看着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