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50显F0016 F0021的原因

楼主(2006-06-28):
上电就报F0021 电流测量 F0016接地\\多为联接线松动造成,在主板的那头,,认真处理一下,就没有问题了,
我也在多台机子上试过.

网友A(2012-07-19):
这么老的帖子既然有用,支持!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端到电机有接地故障。如果没有找到接地故障的话,可能是输出端的电缆绝缘皮有轻微破皮(摇表摇不出来的),当电机通电后就会报F16,如果时间长了会损害变频器内部的SINGT版,最有可能损害互感器,然后就是报F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