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薄膜生产流延机的电气系统改造

楼主(2006-06-28):
我公司承接对各种薄膜生产流延机的电气系统改造,有多次改造经验,薄膜的最小厚度12.5微米,钢带控制的偏差小于±0.5mm。请大家给予一些有关方面意见和建议。

网友A:
我做过流延膜控制.用PLC控制7台变频器同步(RS485通讯)、三台欧陆直流调速器(最大的是110KW).直流调速用DA控制的。HMI作为设定控制用(HITECH,10.4寸)。工程是河北的。我的网站有介绍:http://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