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流表和电流互感器的选择问题

楼主(2006-06-28):
最近要用电流表显示电机电流,电机为15KW。请问电流表和互感器应该如何选择啊?

工厂在宁波,也欢迎推荐具体型号

网友A:
选个变比为50比5 5AV 660V的互感器,再选个与之匹配的电流表。
负载是电动机三相是平衡的,所以只要安装三相任选一相就行,即只安装一个电流互感器。

网友B:
忘了品牌了,我以前是直接样本上查功率对应型号和圈数.电流表是看互感器的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