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教:工作原点与机械原点的区别

楼主(2006-06-28):
对机床行业的一些术语不甚了解,哪位同仁给详细解释一下工作原点与机械原点的含义与区别。先谢过了!

网友A:
机械原点就是所指的机械加工范围,譬如说X轴行程为400,Y轴行程为300,假如你在X,Y轴的任意一个点设为零点,那么以零点为基准,400及为X轴行程.工作原点及为人为设定的一点,与机械原点不相关的.

网友B:
在一个定位系统中首先要以机械原点为基准,它是固定不变的,
工作原点是根据需要设定的

网友C:
说白了,工作原点就是给操作编程的人员方便的.机械原点就是给伺服计算用的.都是一样的坐标系统,只不过他们比较难放在一起,所以就各自有个名字.
工作原点也可以认为是机械坐标系里的一个被编程人员定义为零的点.

网友D(2007-09-11):
二种原点位置就是不一样的哦。
机械原点是不能变化的,固定的一个点。
工作原点是可以随意自己设定了。是不是这样?

网友E:
电气原点就是所说的工作原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