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WAN仪表的有关中文操作手册

楼主(2006-06-28):
那位高手有SWAN仪表的有关说明书,我需要PH在线仪表的中文操作手册。

网友A(2007-09-03):
请在www.gzsuyuan.com/bbs中查找

网友B:
FAM OXYTRACE

溶解氧测量仪操作手册

Swan Analytical Instruments AG CH-8616 Riedikon/Uster
Phone: ++41 1 943 63 00  /  Fax: ++41 1 943 63 01

质保条件

我们可以向用户保证FAM Oxytrace测量仪在正常使用过程中,仪表变送器在36个月内、仪表的其他部件在12个月内,不会出现任何由劣质原料或生产工艺而引起的故障和问题。在正常使用的前提下,仪表出现故障,可以得到免费的修理、更换部件、服务和建议,甚至可以更换产品。所有的更换部件都可以从厂家在当地的代理商直接获得。
质保期从交货之日起。
以下不在质保范围内:
l 由于非正确使用和缺乏维护、尤其是手工误操作而导致的损坏。
l 由于事故、浸入水中或淋水、触电、化学药品、灰尘、过热等原因而导致的损坏。
l 由误操作、堵塞、非授权修理或修改而引起的故障。
l 由于正常磨损而引起的故障。
l 严禁非正常操作,所有操作过程均按操作手册进行。
任何由于运输合同、质保条件或其他商务问题而引起的争议,可以通过法庭解决。

目 录

绪论与警告

1 概述 1

1.1 操作原理 1
1.2 显示值   2
1.3  系统描述 3

2 安装 4

2.1 仪器的安装 5
2.2 接线图 6
2.3 电气连接 7
2.4 与其它仪器的连接 10

3 操作 11

3.1 显示和按键 11
3.2 校准 12
3.3 设置报警值和极限值 14
3.4 编程和密码 15

4 编程 16

5 错误信息 27

5.1 报警 27
5.2 系统故障 27
5.3 操作错误 27

6 非连续测量 28

7 维护 28

8   更换保险管 30

附录:

维护规程 31

初次启动步骤 32

绪论:
FAM系列仪器采用了最先进的技术,操作十分简便。本手册提供了大量信息即使经验不多的用户也能方便地掌握仪器的操作。
操作时你只需参考手册提供的一张速查表即可。
FAM系列仪器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传感器Swansensor OXYTRACE SC、流通池B-Flow、变送器FAM Oxytrace均装在一个盘上。

警告

       仪表符合DIN57411 part 1/VDE 041 part 1、“电子测量仪保护措施”,并且在离厂前经测试无故障。

       为了保持这种无故障状态并为保证无操作错误,用户必须重视所有的警告并且严
   格按照《指导手册》操作。

       外部或内部保护地线的断裂或松弛,可能会导致危险,严禁不接地。

       当需要进行电气检修时必需在未通电状态下。打开仪表或移动其部件时须小心,
   连接应紧固。检修须由指定人员进行。

       若仪表不能正常运行,就必须切断所有电源,并停止操作。

       如有下述情况发生,不能进行安全操作:
    - 在运输或安装过程中明显损坏。
    - 仪表不工作。
    - 在不良环境下储存期过长

       仪表附件的任何连接都必须按照IEC 950/EN 60950,UL1950或UL478标准。
     该仪表的所有管线连接必须使用不锈钢管。

1.  概述

    氧在地壳中的含量是49%,它是活泼元素,所以很容易与其它元素形成化合物,如SiO2,H2O和Fe2O3。

  腐蚀是氧与金属形成化合物的过程。所形成的化合物与金属相比较有完全不同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而且水对形成金属化合物的反应速度有很大影响。一旦在金属表面有金属氧化物生成,则形成了一个新的腐蚀点,金属腐蚀反应将加速进行。

  为了防止蒸气设备由于腐蚀和再腐蚀而造成的损坏,厂家建议监测水中的溶解氧并保持在较低水平。SWAN公司的FAM OXYTRACE分析仪,是为电厂蒸气或循环水中氧的连续测量而设计,它能应用于包括电厂、工业蒸气发生器等许多系统中。

   溶解氧测量仪主要适应于:省煤器入口,除氧器出口,凝结水,锅炉供给水和补给水。

  该分析仪的氧测量精度为0.1 ppb,量程是0-20,000 ppb或0-200%饱和度。仪器自动选择合适的量程。

  对于ppb级的检测,每月的空气校准即可满足其精度要求。

1.1 操作原理
  氧的测量是基于金阴极和银阳极的Clark电极,PTFE气体渗透膜阻止电极与样水直接接触。常温下,氧的渗透率与经过膜的氧浓度梯度成正比。渗进电解质溶液的氧气,在金阴极被氧化成OH-,在银阳极上Ag+被还原。

电极反应如下:

O2+2H20+4e-  ---->  4OH-             金阴极
   4Ag  ---->  4Ag+ +4e-          银阳极

  电子转移的动力是电极对之间的电势差,该电势差由电子放大器提供。通过流通池的电流取决于阴极上减少的氧量,并且与样水中氧的浓度成正比。
  然而氧的渗透率受温度的影响,电极填充溶液和膜材料的正确选择可以对温度进行补偿。样水温度被在金电极里的热敏电阻连续测量。

为了使ppb或ppm变成100%饱和度(空气校准时的常用单位),需要进一步补偿:
水中的氧溶解度ppm(毫克/升)取决于水温(请看下一章)和氧分压(请看下一章)。

  温水溶解的氧比冷水更少,样水的温度和氧分压的对应关系基于WINKLER滴定法,被广泛接受的是美国公众卫生联合会的:水和废水的标准检验方法(BENSON和KRAUSE)和DIN 38 408第22部分(WAGENER)。
FAM OXYTRACE  的微处理器将会在给定温度下计算出正确的氧浓度。

  要注意在给定温度下,被水饱和的空气中氧的分压与被空气饱和的水中氧的分压是一样的,都为100%饱和度。空气饱和的水中氧的分压取决于大气压、温度和样水的盐浓度。

考虑到干燥空气含有20.9%(体积比)的氧,干燥空气的氧分压(pO2)为:

pO2=760×0.209=159 mmHg   或
pO2=1013×0.209=211.7毫巴

  海拔高度影响气压,从而也相应影响氧的分压(请看表1,附录1)。在最初设置时,应输入仪表的海拔高度。天气变化对气压的影响相对于海拔高度的影响来说很小,可以忽略。

  随着样水温度的升高,水蒸气的分压(pH2O)增加而其他气体的分压降低(请看表2,附录1)。

  例如,在20℃和760mmHg下,水饱和的空气中氧分压为:

pO2=(760-17.5)×0.209=155 mmHg
式中17.5 mmHg是20℃时水蒸气的分压。

  表2中的数据只适用于纯水,这是因为水中氧的溶解度随盐含量(盐浓度)的增加而减少。

可以看到,在两次测量中,氧分压由于水蒸气压力的影响从159mmHg降到155mmHg。

1.2 显示值
溶解氧浓度正常显示为ppb或ppm。测量范围自动转换。

1.3  系统描述
    FAM系列仪器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传感器Swansensor OXYTRACE SC、流通室B-Flow,变送器FAM Oxytrace均装在一个盘上。

1.3.1在线操作:
样水从进样口进入系统,并以高流速到达OXYTRACE电极,以保证响应。
最后,样水流进排水管,要注意保持排水管的常压!

1.3.2 空气校准
空气校准必需手工进行。
  把样水关掉,取出OXYTRACE电极,把它暴露在空气中,直至达到稳定的%饱和度。请参考前面的饱和度和ppb浓度的关系说明。

  在线读数:
O2(%饱和度)= 电流 / 斜率

校准:
斜率=(100饱和度下的电流)/ 100%饱和度
O2(ppb)= 校正因子×O2(%饱和度)

                      电流
                       0                   试样       100%饱和度    O2(%饱和度)
                                                        (大气)

2. 安装
请根据下表比较一下你所订的仪器与之是否一致。

订货配置      FAM Oxytrace(变送器) 121 - 5 0 0
                                          ­ ­
电源:   230 VAC, 50/60 1 |
     115 VAC, 50/60Hz 2 |
24 VAC, 50/60Hz 3 |
24 VDC, 直流(隔离) 4 |
200 VAC, 50/60Hz 5 |
100 VAC, 50/60Hz--------------------------------- 6 |
|
接口:       没用                                         0
RS 485 (PROFIBUS DP 符合DIN 19245/SWANBUS) ------- 2

订货号      传感器及附件
87-212052 溶解氧传感器OXYTUACE SC,带5米电缆,包括备用膜和电解液。
87-212072 溶解氧传感器OXYTUACE SC,带15米电缆,包括备用膜和电解液。
87-219010 传感器OXYTRACE SC备件。
83-228326 氧表流通池B-flow L,用不锈钢(SS316L)材料制成,带两个1/4"Swagelok接口。

订货配置      FAM Oxytrace(整套仪器) 125 - 1 0
                                          ­ ­ ­
电源:   230 VAC, 50/60 1 |  |
     115 VAC, 50/60Hz 2 | |
24 VAC, 50/60Hz 3 | |
24 VDC, 直流(隔离) 4 | |
200 VAC, 50/60Hz 5 | |
100 VAC, 50/60Hz--------------------------------- 6 | |
| |
接口:       没用                                         0  |
RS 485 (PROFIBUS DP 符合DIN 19245/SWANBUS) ------- 2  |
|
管路连接: 两个1/4"Swagelok连接件 1
1/4 "Swagelok和1/4"快速接口 2
两个1/4"快速接口------------------------------------------3

订货号      传感器及附件
87-212012 溶解氧传感器OXYTUACE SC,带1米电缆,包括备用膜和电解液。
87-219010 传感器OXYTRACE SC备件。
83-300020 便携式成套件。

2.1 仪器的安装
    仪器应安装在有保护顶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和雨雪侵扰。选择有保护的安装位置。如果机箱温度太高或太低,将产生报警。
将仪表安装在所选位置。

警告:流通室样水必须常压排放!

2.2 接线图

电 源: 24, 115, 200, 230, 100VAC(±15%)/ 50...60Hz或直流24VDC(隔离的, ±20%)功耗: 最大7VA
报警继电器: 干接点在失电和故障时闭合,最大负载:1A/250VAC
信号输出:    电流:0/4-20mA 隔离信号, 最大负载:510Ω
极限接点1和2:  两个干接点,最大负载:1A/250VAC
氧探头输入: 电流输入信号与传感器隔离
保持输入: 干接点输入,保持信号输出不变。
流量传感器: 干接点输入:无流量时闭合。流量开关不在供货中(可选)。
RS485接口: 最多可连32台仪器。

2.3. 电气连接
       仪表外壳上的插孔,可用作电源线和信号线的出口。线路的接头(1mm2)接到螺丝式端子排上。

2.3.1 电源
     电源地线一定要接在仪表内左下角接地螺丝上,此螺丝已通过端子2与地线连接。

2.3.2 报警继电器
当系统发生错误时(如:掉电、传感器故障等),继电器接点闭合。显示屏的左上角指示报警灯闪亮(见第4章错误信息)。
最大容量:1A/250VAC

2.3.3 信号输出
两路电流输出能用作测量值输出或控制信号输出,
如果用记录仪输出传感器信号:
记录测量数据,测量范围可通过键盘设置。记录器的公共地线连接到端子16,编程见P1和P2。最大负载:510Ω
如果用连续控制输出功能:
控制功能存在两个控制方向,如果使用向下控制,需将激励器与信号输出1连接(端子14和16)。应注意极性,编程见P1。最大负载:510Ω
如果使用向上控制,需将激励器与信号输出2连接9端子15和16)。应注意极性,编程见P2。最大负载:510Ω

2.3.4  接点1和2
最大负载: 1A/250VAC
定时器: 两个接点均有此功能
温度报警: 接点分配如下,
l 接点1(端子8,9):温度高报警
l 接点2(端子6,7):温度低报警
极限开关: 接点分配如下,
l 接点1(端子8,9):高值限位
l 接点2(端子6,7):低值限位
 每个限位均可自由选择
功能:当测量值高于高值限位时,接点闭合
   当测量值低于低值限位时,接点闭合
控 制 器: 可连接1或2只计量泵、电磁阀、蠕动泵或1只电动阀,激励器可通过键盘
    编程设置。
控制计量泵、电磁阀及蠕动泵:
注意控制方向:
l 当测量值高于设置点(L1,高限),接点1(8,9)将闭合:向下控制,编程P3。
l 当测量值低于设置点(L2,低限),接点2(6,7)将闭合:向上控制,编程P4。
最大负载: 1A/250VAC
连接电动阀:
无控制方向:
l 接点1(8,9):闭合电动阀
l 接点2(6,7):断开电动阀
向上控制编程见P4,向下控制编程见P3。
最大负载: 1A/250VAC

2.3.5  接口
RS485:如果几台仪器需要联网或以PROFIBUS  DP方式连接时,请查阅接口手册(FAM
系列网络开关见第 页),编程见P6。

2.3.6  保持接点
    如果接点闭合,输出信号将保持(停止在最后一次有效测量值),显示屏上出现HOLD。

2.3.7  流量
      一个开关量接点将连到12和13,以检测样水流量,当无样水时接点闭合。

2.3.8  安装传感器
      传感器出厂时已安装好压力补偿膜。填充电解液方法如下:
警告:
电解液是碱性的和腐蚀性的。它含有<1%氢氧化钾。
-不要吸入,在操作时戴上保护眼镜和手套,避免衣服接触。
-万一溅入眼睛,立即用清水冲洗并立即去医院,向医生出示此溶液的标签或者
  此操作手册。
-短时间的皮肤接触是无害的。但还需大量清水冲洗。

电极:    1. 电极电缆    2. 电极本体    3. 注液孔螺丝    4.注液孔螺丝密封圈              5. 压力补偿O型圈    6. 压力补偿膜    7. 垫圈    8. 压力补偿螺丝    9. 银阳极   10. 金阴极   11. 预制在PTFE 环上的PTFE渗氧膜   12. 电极端盖
1. 拧开注液孔螺丝,打开电极端盖
2. 将一个新膜放置在电极端盖内,环的一侧(白色边缘)向下,对着样水;膜的一侧(棕色或有黑点标记)向上对着金电极。
3. 垂直握着电极,使金阴极向上,金阴极应无灰尘或污物,如有必要可用软纸巾擦净。
4. 在金阴极表面滴一至两滴电解液。
5. 旋转电极使金阴极向下,金电极上的电解液旋而未滴。
6. 将端盖拧上。
7. 稍微拧松一下端盖后再拧紧,重复此步骤两遍,使膜和金阴极之间形成电解液的虹吸层,这会使电极测量时响应更快。
8. 将电解液瓶尖端处插入注液孔但不要完全堵住,挤压电解液瓶使溶液慢慢注入并溢流。随时倾斜并轻拍电极,并用拇指按住注液孔,象甩温度计一样甩电极。
9. 再次向孔内缓慢注入电解液,直至溢出,用这种方法可排出所有气泡。
10. 缓慢拧上注液孔螺丝,让过量的电解液溢出,但不要拧得过紧,致使电解液压力过大。
11. 彻底清洁探头并用软纸巾擦干渗氧膜。
12. 按顺序将安装件套入电极。首先是白色固定套,塑料圈,最后是密封圈,并使密封圈置于注液孔和压力补偿孔中间。

电极连接:
电缆颜色 绿 棕 黑 白
端子序号 22 21 20 19

连接仪器电源。
将探头置于空气中,对仪器编程。在完成编程后进行校准,然后将电极插入流通室底,拧紧白色固定套。

2.4 与其它仪器的连接

你可通过在BUS系统中的RS485与其它仪器连接,在仪器串两端的端电阻开关均应置“ON”。
开关位于FAM变送器内小接口卡上,(只有订此卡才有)。缺省设为OFF。你只需改变一下设置即可。

l 仪器断电
l 打开仪器
l 在机壳内右上角接口卡上有一黑色开关。
l 设置开关在“ON”位置(下推)。
l 重装上仪器。
l 再接通电源。

3.  操作

3.1  显示和按键

     显示:

键的功能

功能键:
当按F键时,三种显示符顺序在付显示区显示出来。
     F CAL:校准SET:报警值和设置点PGR:编程不显示以上:测量状态

箭头键:
    测量方式:每按一次按键,显示分别由ppb到ppm到%饱和度,如果有报警,还可以切换到报警错误代码。CAL,SET,PGR状态:选择编程点后,改变参数数值。
  测量状态:按向下箭头键,可显示硬件版本。
  ENTER 测量状态:确认报警及错误信息CAL,SET,PGR状态:选择不同状态,选择编程点,确认进入设置。
 ESCAPE 跳出编程模式,返回测量状态。

3.2  校准

   校准模式显示如下:

     F 按F键直至出现CAL(如上图)。
    按ENTER键后,显示数值及%饱和度开始闪烁,如果已经设置了保持功能,则将显示“HOLD”。
如果仪器在运行中,用调节阀关闭样水。为将电极从流通室中取出,先按逆时针方向打开白色固定套,并完全拧松,然后打开样水阀,流进少量样水,使紧固的密封圈松动,此时电极很容易从流通室中拔出,注意不要用力拔电极。
                      图A                图B
注意:让流通池中保存一定的样水(如图A)。擦干电极和透氧膜,电极顶盖斜靠在流通室放置密封圈的边缘处(如图B),不要让电极和透氧膜接触到样水。

由于流通池中存有样水,使得电极的透氧膜所处的空气被水蒸汽饱和。在此种状态下将会产生最精确的校准结果。
注意:电极前端不要接触到水面!

  校准自动进行,一旦读数稳定,微处理器将自动存储校准数据。
校准时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样水和空气的温度差别与样水中和空气中氧含量的差别。它需要15~20分钟。对新电解液同样如此。当闪烁停止时,校准完成。仪表自动返回测量模式。在重新安装电极前,应确保密封圈置于注液孔和压力补偿孔之间。将电极插入流通室底,拧紧白固定套。
    重复开关样水,排除气泡。
在校准延时功能下(P0.1),信号输出始终保持为最后一个测量值,报警和极限值不输出。如设置校准延时,屏幕显示HOLD。如果延时设置为0,输出将跟踪测量值。报警和极限值只在校准时不输出。

    可用ENTER键确认新数值,或用ESCAPE键退出这一功能项的设置。在前20秒后,校准值可用手动按ENTER使仪器接受,也可通过ESCAPE键中断。如果手动接受校准值太早,校准很可能不准确。
每月对校准作一次检验。将探头拔出,清洁并擦干渗氧膜。显示%SAT并检查校准值。在校准期间空气压力自动补偿,因此,海拔高度和大气压变化的影响就被消除了。

3.3   设置报警值和极限值

在SET模式下的显示如下:(举例)
      F 按此键直到SET显示。
    按ENTER键,进入此模式,A1,A2,L1,L2在显示屏上顺序出现,编程值出现在主显示区上。
     选择A1,A2,L1或L2,

改变编程值:
     按ENTER键,进入此模式,A1,A2,L1,L2在显示屏上顺序出现,编程值出现在主显示区上。按ENTER键,编程值闪烁。
     用箭头改变A1,A2,L1、L2数值
     可用ENTER键确认新数值,或用ESCAPE键退出这一功能项的设置。.
     用箭头选择其它程序或
   按ESCAPE键跳出编程模式.

   报警值
   副显示    有效值   缺省值   注解
 A1 报警高值  A2...20.00ppm   20.00
 A2报警低值   0......A1(ppb) 0

   极限值
   副显示    有效值   缺省值   注解
 L1设定高限   L2.....20.00ppm   20.00 极限高值编程在P3和P4
 L2设定低限   0 .......L1(ppb)     0 极限低值编程在P3和P4

3.4  编程和密码

     编程
     显示编程模式(举例)
     F 按此键直到显示。PGR
    按ENTER键,进入编程模式,编程序号出现在副显示,编程值出现在主显示区。
     依次选择编程序号,
     F 按F键十进位选择编程序号。
    按ENTER键,编程值闪烁。
     用箭头改变数值
     用ENTER键确认或用ESCAPE跳出。
       选择其它编程序号或用ESCAPE跳出。

    所有编程序号都可以显示出来。但只有拥有编程功能的,可以显示编程值。如果没有编程功能,在主显示区出现4 条水平线段。

    密码
    在密码模式下显示(举例)

可选择不同的密码保护CAL,SET和PGR。如果密码被设置为0(P7.0,P7.1)。则密码保护不起作用,密码为2位数字码。

     F 按F键选择CAL、SET或PGR
    按ENTER键,密码要求(Cod在副显示),0在主显示上闪烁
     输入密码
   按ENTER键确认

4. 编程

P0 测量
编程号 有效值 出厂值 注  释
P0.0过滤时间常数  4…....300秒 10  时间常数可抑制信号输入
P0.1CAL 延时 0.……6000秒 60 在校准时间和延时时间内输出不变,如果延时时间设为0,校准后输出即恢复。在校准期间报警和极限不输出。
P0.2O2 偏置 0…....3ppb 0.5 手动设定

测量值信号输出:
如果测量值用于信号输出,范围可选为线性或双线性。下面给出了这两种图形。
──在程序P1.2中选择低限
──在程序P1.3中选择高限
──在程序P1.4中选择拐点
例如:

            mA
                                                        P1.2: 0
                                                        P1.3: 70
                                                        P1.4: 10    bilinear

                                                                                              linear    P1.2: 0
                                                                                                    P1.3: 70
                                                                                                    P1.4: 70
          0-20mA:10
       4-20mA:1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ppb
双线性:
依赖于拐点的设置,范围起止点的选择以最大分辨率显示。
信号输出1和2
信号输出程序设计综述:

P1: 信号1输出

      P1.0=0不选用         P1.0=1线性输出              P1.0=5向下调节
                           P1.0=2对数输出                置位点L.1
                           P1.0=3温度输出              (程序在SET中)
                           P1.0=4饱合度输出
                                                    P1.1=0电流输出0-20mA
                          P1.1=0电流输出0-20 mA    P1.1=1电流输出4-20mA
                          P1.1=1电流输出4-20 mA
                                                     P2.2= ---
                         P1.2= 低限(测量值/ ℃/%)     P2.3= ---
                         P1.3= 高限(测量值/ ℃/%)
                         P1.4= 拐点(测量值/ ℃/%)     P1.4= p-band(测量值)
                                                     P1.5= 重置时间单位秒
                                                     P1.6= 偏差单位秒
                                                     P1.7= 控制超时单位分

                                                     P1.8=0控制关
                                                     P1.8=1控制开

 P2: 信号2输出

      P2.0=0不选用         P2.0=1线性输出              P2.0=5向下调节
                           P2.0=2对数输出                置位点L.2
                           P2.0=3温度输出              (程序在SET中)
                           P2.0=4饱合度输出
                                                    P2.1=0电流输出0-20mA
                          P2.1=0电流输出0-20 mA    P2.1=1电流输出4-20mA
                          P2.1=1电流输出4-20 mA
                                                     P2.2= ---
                         P2.2= 低限(测量值/ ℃/%)     P2.3= ---
                         P2.3= 高限(测量值/ ℃/%)
                         P2.4= 拐点(测量值/ ℃/%)     P2.4= p-band(测量值)
                                                     P2.5= 重置时间单位秒
                                                     P2.6= 偏差单位秒
                                                     P2.7= 控制超时单位分

                                                     P2.8=0控制关
                                                     P2.8=1控制开

P1 信号输出1
编程号 有效值 出厂值 注释
P1.0测量值 0=不用1=O2线性输出2=O2对数输出3=℃4=饱和度5=向下调节 1
P1.1电流回路 0=0-20mA1=4-20mA 0
P1.2量程低值 0.0ppb...20.00 ppm0.1ppb…20.00ppm(步长从0.1ppb到0.1ppm)-30...130℃0...200%饱和度 0.00.10.00.0 如果设置新的低限, 双线性范围的拐点(P1.4)被自动设成程序范围的高限.
P1.3量程高值 0.0ppb...20.00 ppm0.1ppb...20.00ppm-30...+130℃0...200%饱和度 20.0020.0050.0200.0 如果设置新的高限, 双线性范围的拐点(P1.4)被自动设成程序范围的高限.
P1.4 拐点成比例范围 0.0ppb…20.00ppm0.1ppb…20.00ppm-30……+130℃0…200%饱合度0………20.00ppm 20.0020.0050.0200.050 如果一个双线性范围被程序化, 那么拐点必须在高限和低限之间.在P1.0中选择了down control才有效.
P1.5重置时间 0………9000秒 0 如果设置为0, 则重置时间关闭
P1.6偏差 0………9000秒 0 如果设置为0, 则偏差关闭
P1.7控制超时 0………720分钟 0 如果在控制超时期间, 校正变量经常超过90%, 测量值不改变置位点, 为了安全, 试剂混合停止, 并发出报警.此项功能在设置为0时关闭
P1.8控制开/关 0=控制关1=控制开 0
P1.9模拟 0...20 mA  * 独立于测量值的模拟电流,以1mA为步长用于测试

 P2 信号输出2
编程号 有效值 出厂值 注释
P2.0测量值 0=不用1=DO线性输出2=DO对数输出3=℃4=饱和度5=向上调节 3
P2.1电流回路 0=0-20mA1=4-20mA 0
P2.2量程低值 0.0ppb...20.00 ppm0.1ppb…20.00ppm(步长从0.1ppb到0.1ppm)-30...130℃0...200%饱和度 0.00.10.00.0 如果设置新的低限, 双线性范围的拐点(P2.4)被自动设成程序范围的高限.
P2.3量程高值 0.0ppb...20.00 ppm0.1ppb...20.00ppm-30...+130℃0...200%饱和度 20.0020.0050.0200.0 如果设置新的高限, 双线性范围的拐点(P2.4)被自动设成程序范围的高限.
P2.4拐点成比例范围 0.0ppb…20.00ppm0.1ppb…20.00ppm-30……+130℃0…200%饱合度0………20.00ppm 20.0020.0050.0200.050 如果一个双线性范围被程序化, 那么拐点必须在高限和低限之间.在P1.0中选择了upward才有效.
P2.5重置时间 0………9000秒 0 如果设置为0, 则重置时间关闭
P2.6偏差 0………9000秒 0 如果设置为0, 则偏差关闭
P2.7控制超时 0………..720分钟 0 如果在控制超时期间, 校正变量经常超过90%, 测量值不改变置位点, 为了安全, 试剂混合停止, 并发出报警.此项功能在设置为0时关闭
P2.8控制开/关 0=控制关1=控制开 0
P2.9模拟 0...20 mA  * 独立于测量值的模拟电流,以1mA为步长

触点1和2程序设计综述:

触点用于:
──限位或
──定时器

                                 P3:触点1

             P3.0= 1                                      P3.0=5
           作为高限L.1                                 作为定时器
          程序在SET中

      P3.1= 以秒为单位延迟                        P3.1= 定时器周期(分钟)
      P3.2= 迟滞(单位测量值)                       P3.2= 激励时间(秒)
                                                  P3.3= 断开保持时间(秒)

    P3.3= 0            P3.3= 1
  数值超过L.1       数值低于L.1
     关闭               关闭

          P3.8= 0限位关
          P3.8= 1限位开

                                  P4:触点2

            P4.0= 1                                        P4.0= 5
          作为低限L.2                                   作为定时器
         程序在SET中

     P4.1= 以秒为单位延迟                         P3.1= 定时器周期(分钟)
     P4.2= 迟滞(单位测量值)                        P3.2= 激励时间(秒)
                                                  P3.3= 断开保持时间(秒)

  P4.3= 0              P4.3= 1
数值超过L.1        数值低于L.2
   关闭                 关闭

         P4.8= 0限位关
         P4.8= 1限位开

用于控制的触点,计量泵或脉冲泵连接:

                                 P3:向下调节
                                  设置点L.1
                                程序在SET中

              P3.0= 2                                      P3.0= 3
          计量泵作为调节器                            脉冲泵作为调节器
          通过循环时间控制                            通过脉冲频率控制

          调节器性能参数                             调节器性能参数
       P3.1= 循环时间单位秒                       P3.1= 脉冲频率(脉冲/分)
       P3.2= 响应时间单位秒                       P3.2= --
       P3.3= --                                    P3.3= --

       P3.4= P-band (单位测量值)                    P3.4= P-band (单位测量值)
       P3.5= 重置时间单位秒                       P3.5= 重置时间单位秒
       P3.6= 偏差单位秒                           P3.6= 偏差单位秒
       P3.7= 控制超时单位秒                       P3.7= 控制超时单位秒

       P3.8= 0控制关                              P3.8= 0控制关
       P3.8= 1控制开                              P3.8= 1控制开

                                  P4:向上调节
                                  设置点L.2
                                 程序在SET中

              P4.0= 2                                      P4.0= 3
          计量泵作为调节器                            脉冲泵作为调节器
          通过循环时间控制                            通过脉冲频率控制

          调节器性能参数                            调节器性能参数
       P4.1= 循环时间单位秒                       P4.1= 脉冲频率(脉冲/分)
       P4.2= 响应时间单位秒                       P4.2= --
       P4.3= --                                    P4.3= --

       P4.4= P-band (单位测量值)                    P4.4= P-band (单位测量值)
       P4.5= 重置时间单位秒                       P4.5= 重置时间单位秒
       P4.6= 偏差单位秒                           P4.6= 偏差单位秒
       P4.7= 控制超时单位秒                       P4.7= 控制超时单位秒

       P4.8= 0控制关                              P4.8= 0控制关
       P4.8= 1控制开                              P4.8= 1控制开

用于控制的触点,连接一个马达阀:

                             当马达阀连至FAM时
                                  注意其转向

        P3.0= 4用于向下调节                        P4.0= 4用于向上调节
            置位点L.1                                  置位点L.2
          (程序在SET中)                             (程序在SET中)
         P4.0自动设置为0                            P3.0自动设置为0

         马达阀性能参数:                            马达阀性能参数:
        P3.1= 运行时间单位秒                       P4.1= 运行时间单位秒
        P3.2= 中性区百分比                         P4.2= 中性区百分比
        P3.3= (程序设计值)0                         P4.3= (程序设计值)0

       P3.4= P-band (单位测量值)                    P4.4= P-band (单位测量值)
       P3.5= 重置时间单位秒                       P4.5= 重置时间单位秒
       P3.6= 偏差单位秒                           P4.6= 偏差单位秒
       P3.7= 控制超时单位秒                       P4.7= 控制超时单位秒

       P3.8= 0控制关                              P4.8= 0控制关
       P3.8= 1控制开                              P4.8= 1控制开

接点用于温度报警:

             P3:接点1                                     P4:接点2

         P3.0=6为温度高报警                             P4.0=6为温度高报警
            (编程见P5.2)                                    (编程见P5.3)

P3 继电器1
编程号 有效值 出厂值 注释
P3.0功能执行器 0=特殊函数1=极限2=循环时间3=脉冲频率4=电动机数值 0 连接1(8,9)参数P3.1, P3.2和P3.4与执行器的选择有关. 如果执行器改变, 参数变回工厂设置值.
P3.1延迟循环时间脉冲频率运转时间定时器周期 0…….....6000秒20………300秒20………1205………..300秒1………1140分钟 52010012030 在P3.0中选择极限循环时间脉冲频率电动机数值定时器
P3.2迟滞反应时间中性区激励时间 0.…….2000 ppb0……..300秒0……..20 %0……..6000秒 100515 在P3.0中选择极限循环时间电动机数值定时器
P3.3限位功能 高/低接点被激励后的保持时间 0 = c如果测量值高于极限关闭1 = c如果测量值低于极限关闭0………6000秒   00 在P3.0中选择:极限定时器:激励时间+保持时间,报警值和电流输出均被冻结。若设置为0,电流输出未冻结。
P3.4成比例范围 0.0ppb…20.00ppm 50 在P3.0中选择:循环时间, 脉冲频率, 电动机值
P3.5重置时间 0……….9000秒 0 如果设为0, 重置时间关
P3.6偏差 0……….9000秒 0 如果设为0, 偏差关
P3.7控制超时 0……….720秒 0 如果在控制超时期间, 校正变量经常超过90%, 测量值不改变置位点, 为了安全, 试剂混合停止, 并发出报警.此项功能在设置为0时关闭
P3.8控制或极限开/关 0=控制极限关1=控制极限开 0
P3.9继电器开/关 0=开1=关 0 用于测试或手动操作

P4 继电器2
编程号 有效值 出厂值 注释
P4.0功能执行器 0=特殊函数1=极限2=循环时间3=脉冲频率4=电动机数值 0 连接2(6,7)参数P4.1, P4.2和P4.4与执行器的选择有关. 如果执行器改变, 参数变回工厂设置值.
P4.1延迟循环时间脉冲频率运转时间定时器周期 0…….....6000秒20………300秒20………1205………..300秒1……..1140分钟 52010012030 在P4.0中选择极限循环时间脉冲频率电动机数值定时器
P4.2迟滞反应时间中性区激励时间 0.…….2000 ppb0……..300秒0……..20 %0……..6000秒 100515 在P4.0中选择极限循环时间电动机数值定时器
P4.3限位功能 高/低接点被激励后的保持时间 0 = c如果测量值高于极限关闭1 = c如果测量值低于极限关闭0………6000秒   00 在P3.0中选择:极限定时器:激励时间+保持时间,报警值和电流输出均被冻结。若设置为0,电流输出未冻结。
P4.4成比例范围 0.0ppb…20.00ppm 50 在P3.0中选择:循环时间, 脉冲频率, 电动机值
P4.5重置时间 0……….9000秒 0 如果设为0, 重置时间关
P4.6偏差 0……….9000秒 0 如果设为0, 偏差关
P4.7控制超时 0……….720秒 0 如果在控制超时期间, 校正变量经常超过90%, 测量值不改变置位点, 为了安全, 试剂混合停止, 并发出报警.此项功能在设置为0时关闭
P4.8控制或极限开/关 0=控制极限关1=控制极限开 0
P4.9继电器开/关 0=开1=关 0 用于测试或手动操作

P5 报警继电器
编程号 有效值 出厂值 注释
P5.0延时 0...3000 秒 300
P5.1迟滞 0.0ppb....20.00 ppm 10.0 数值低于A1,高于A2
P5.2温度高报警(AH) AL….....60 ℃ 50 样水温度高报警
P5.3测试低报警(AL) 0……....AH 0.5 样水温度低报警
P5.9继电器开/关 0=开1=关 1 用于测试

P6 串行接口组态
编程号 有效值 出厂值 注释
P6.0通讯协议 0=SWANBUS1=PROFIBUS DP2=MODBUS ASCII3=MODBUS RTU 0
P6.1站地址 0...991...2470...126 111126 SWANBUSMODBUS ASCII及RTU用于PROFIBUS DP地址可以用DP-Master改变. 如果DP缺省地址是126, 地址可变
P6.2波特率 0=1200 Baud1=2400 Baud2=4800 Baud3=9600 Baud4=19200 Baud5=38400 Baud 3 用于SWANBUS和PAM
0=9600 Baud1=19200 Baud2=93.75 kB3=187.5 kB4=500 kB5=1.5 MB 用于 PROFIBUS DP波特率自动检测, 不可改变.
P6.3奇偶性 0=无1=偶2=奇 1

P7 其它
编程号 有效值 出厂值 注释
P7.0PRG密码 0...99 0 如果设置为0,则无需密码
P7.1CAL/SET 密码 0...99 0 如果设置为0,则无需密码
P7.2缺省值设置 0...99 0 如果设置成86,按ENTER后所有设置将恢复出厂值

P8故障诊断
编码 显示 诊断
P8.0    机箱温度
P8.1    电源频率
P8.2    校准后的饱和电流 25℃ 约25mA
P8.3    初级电流 电流 mA
P8.4    温度补偿后的初级电流 电流 mA,温度补偿
P8.5    传感器检测 (35....840)
P8.6    温度补偿后的传感器检测 (50....600)
P8.7    空气压力 mbar, 实际空气压力
P8.8    空气压力 mbar, 上一次校准时的空气压力的空气压力

在校准期间空气压力自动补偿,因此,海拔高度和压力变化的影响可以忽略。
注意:空气压力显示为当地绝对空气压力。

5. 错误信息
    系统错误或操作错误时报警显示:(举例)
一旦报警和系统错误出现,接点闭合。报警符出现。确定以前一直闪烁、按 直到错误码显示。用ENTER键确认,确认所有错误码后,接点再次打开,报警符停止闪烁。

5.1 报警
错误码 原因 注释
E001 报警高 测量值太高
E002 报警低 测量值太低

5.2系统故障
错误码 原因 注释
E003 电极连接错误  电极故障电缆连接故障,或膜破裂 检查电极、电缆,插头和膜
E005 温度回路短路 检查传感器连接
E006 温度回路断路 检测传感器连接
E007 流量过大 检查传感器
E009 传感器温度太高 编程见P5.2和P5.3
E010 机箱温度太高 >65℃
E011 机箱温度太低 <-25℃
E012 控制超时时间将到 检查配料单元
E016 流量错误
E091 可编程存储器错误 返厂
E888 电压低 检查电源

5.3  操作错误
带Er 错误码的错误为操作错误(密码输入,校准程序)。此错误码用ENTER键确认。
错误码 原因 注释
Er02 增益不正常 检查传感器(电解液,膜)
Er05 输入错误
Er09 密码错误

6. 非连续测量

SWAN OXYTRACE SC 在连续测量时最可靠,如果用于非连续测量,如要测量几个   样水,请注意以下几点:
l 电能消耗很小,不要断开仪表的电源。
l 流通池应该配快速连接器。当不连接样水时,仪表入口闭合。流通室内充满低氧含量的水,传感器与空气隔离并随时准备测量。快速连接器(Swagelok 1/4”→1/4” NPT),可以向SWAN定购。
l 样水接通后,要排除上一次测量滞留的溶解氧,需要一段时间后,信号才定。
l 最大流量的限值(<20L/H),建议流量:6-14L/H,最佳值:8L/H。如有必要安装减压阀。
l 排水口应为常压。
l 注意传感器排水的温度限制,在连接样水前应检查样水低于50℃。
l 样水入口为小直径以达到高流速和快速响应。在高流速下,延时中的小颗粒物质可能划伤渗氧膜,因此,建议在样水管线上加一个90mm的过滤器。此过滤器可向SWAN定购。
l 仪表不使用时,如有可能仍将仪表与某一样水点连接。只是关断样水,保证流通室充满低氧浓度的样水。

7. 维护

每周 检查标准流量是否为8升/小时
每月 检查校准值,如有必要作一次空气校准
半年 用软棉纸清洁氧电极和膜。
每年 替换氧电极膜和电解液。如果传感器长期暴露在空气中,电解液和膜应尽早更换。如果变脏,清洁流通池,检测流量。

   当以下现象发生时,建议更换渗氧膜和重新填充电解液:
   ──当传感器的响应速度变慢时。
   ──当传感器不能校准或仪器显示相应的错误信息时。
   ──当传感器信号非常不稳时。

  警告:
  电解液是碱性的和腐蚀性的。它含有<1%氢氧化钾。
  ──不要吸入,在操作时戴上保护眼镜和手套,避免衣服接触。
  ──万一溅入眼睛,立即用清水冲洗并立即去医院,向医生出示此溶液的标
      签或者此操作手册。
  ──短时间的皮肤接触是无害的。但还需大量清水冲洗。

电极:    1. 电极电缆    2. 电极本体    3. 注液孔螺丝    4.注液孔螺丝密封圈              5. 压力补偿O型圈    6. 压力补偿膜    7. 垫圈    8. 压力补偿螺丝    9. 银阳极   10. 金阴极   11. 预制在PTFE 环上的PTFE渗氧膜   12. 电极端盖

1.  从仪器中将传感器端子块拔下。
2.  如果仪器在运行中,用调节阀关闭样水。为将电极从流通室中取出,先按 逆时针
    方向打开白固定套,并完全拧松,然后打开样水阀,流进少量样水, 使紧固的密
封圈松动,此时电极很容易从流通室中拔出,注意不要用力拔电极。取下密封圈。
塑料垫圈和白色固定套。
3.   拧下注液孔螺丝,注意:腐蚀性液体将会流出。拧开电极端盖,取下旧膜,
     用去离子水冲洗电极。
4.  将一个新膜放置在电极端盖内,环的一侧(白色)向下,对着样水,膜的一侧(棕
色或有黑点标记)向上对着金电极。
5.  垂直握着电极,使金阴极向上,金阴极应无灰尘或污物,如有必要可用软纸巾擦净。
6.  在金阴极表面滴一至两滴电解液。
7.  旋转电极使金阴极向下,金电极上的电解液旋而未滴。
8.  将电极端盖拧上
9.  稍微拧松一下端盖后再拧紧,重复此步骤两遍,使膜和金阴极之间通过电解液产生
虹吸现象,电极将有更快的响应
10.  将电解液瓶尖端处插入注液孔但不要完全堵住,挤压电解液瓶使溶液慢慢注入并溢
流。用这种方法可排出所有气泡。
11.  随时倾斜并轻拍电极,并用拇指按住注液孔,象甩温度计一样甩电极,除去气泡。
12.  缓慢拧上注液孔螺丝,让过量的电解液溢出。
13.  彻底清洁探头并用软纸巾擦干渗氧膜。
14.  重新连接端子块到变送器上。按顺序将流通室安装件套入电极。首先是白色固定套,
塑料圈, 最后是密封圈,并使密封圈置于注液孔和压力补偿孔之间。
15.  将电极放置在空气中30分钟,最好1小时。这时传感器应处于工作状态,并且渗氧膜应该干燥而清洁。
16.  校准电极(见3.2节:校准)。

8. 更换保险管
慢动作保险管F2,F3,F4在超负荷时起作用。
在更换保险之前检查电缆是否有短路。
快动作保险管仅在重要电缆错误或电击时起作用。

                                        保险

               F2           F3    F4          F5               F7

                                              F6             F8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各保险管的功能
F2= 警报断电器(4,5):      1A, 慢动作      F3= 触点2 (6,7)       1A, 慢动作
F4= 触点1(8,9)           1A, 慢动作      F5= 信号输出1(14)    1A, 快动作
F6= 信号输出2 (15)       1A, 快动作      F7= 总线A (18)       1A, 快动作
F8= 总线B (17)           1A, 快动作

注意!只能用原装保险管(定货号:19-960010)

保险管F2到F4:用钳子推出黑色的保险管,装进新的。注意不要弄弯金属针。
保险管F5到F8:用尖嘴钳推出保险管,将新的保险管装于夹持装置上,推至紧锁位置。

溶解氧表FAM OXYTRACE
维 护 规 程

每周 检查样水流量,约8 l/h(6-14 l/h)
每月 做一次空气校准
每半年 用软纸巾清洁氧电极和渗氧膜
每年 更换渗氧膜并充填电解液。每次更换渗氧膜或重新充填电解液后,需做一次校准。如果传感器频繁暴露在空气中并且长期不用,电解液和渗氧膜应及早更换。如有必要,清洗流通室和流量计。

此规程仅供参考,视现场具体情况而定。

溶解氧表FAM OXYTRACE
初次启动步骤

注意:所有连接管线必须使用不锈钢管,且须严格密封。

1 样水管路连接
1.1 样水管:外径6mm不锈钢管,卡套插接。
        注意:所有连接处都要严格密封!!!

1.2    连接排水管:外径6mm不锈钢管或软管。
        注意:常压排放!!! 排放管长约1米,管口完全置于空气中。

2 电气连接
2.1    接电源线,接地线。
        注意:此时不要接通电源!

2.2    接电流输出、接接点(限位和报警)输出。

3 准备氧探头
3.1    安装渗氧膜。
        注意:不要装反。膜的一面(带黑点)对着金电极,膜环的一面对着样水。

3.2    填充电解液
        注意:排尽气泡。

3.3    将氧探头接线端子插入变送器端子19(白),20(黑),21(棕),22(绿)上。
        注意:电线颜色与序号对应。

4 接通电源

5 仪表编程

6 空气校准
       置留氧探头在空气中至少15分钟后作空气校准。
       注意:氧探头应置于水饱和的空气中但又不能接触水面。

7 将电极安装在流通室内
        注意:排尽气泡。

8 接通样水,开始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