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人:瓦斯炉的火焰探测棒又是什么原理?据厂家说把探测棒锯掉一截都还可以使用。

楼主(2006-06-28):
(无正文)

网友A(2007-04-12):
火焰探测棒,据我所知,可能采用的是紫外线探测器探测火焰是否熄灭!

网友B:
这种金属材料在高温时会有微小电流产生,剪短部分也没关系,家庭用煤气灶也有用的

网友C:
支持小刀的说法

楼主:
  谢谢各位!
  现在问题是经常检测不到火焰.用布擦擦检测棒就好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D(2008-07-28):
上面被灰尘覆盖了,检测不到火焰,擦以下就好了,我们最常见用处理方式!

网友D:
请问哪位有厂家信息?

网友E:
因为在烤炉燃烧的时候会有一些炭氧化合物集在上面,时间长的就会影响本身的感应,所以经常要擦!

网友F:
是离子火焰检测,那个棒就是检测电极,一般的离子火焰检测是电极对金属外壳,电极间加交流电压,火焰具导电性,检测其微弱的电流就可知有没有火焰。电压较高,为几百伏。

网友G:
是离子火焰检测,那个棒就是检测电极,一般的离子火焰检测是电极对金属外壳,电极间加交流电压,火焰具导电性,检测其微弱的电流就可知有没有火焰。电压较高,为几百伏。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