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电容器可以替代发电机做功吗

楼主(2006-06-28):
在小型水电站中,经常要安排发电机发出无功电能,以满足供电考核要求.若只安排发电机发出有功电能,同时投入电容器来增加无功电能,是否可以达到节约水能增加发电量的目的?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有点怪。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引用“同时投入电容器来增加无功电能”,我没理解!
一般在电力设备中投入电容的主要目的是消除无功啊,电容起到谐振降损功能,电容无功补偿有集中和分散补偿2种方式,就地集中补偿针对大型设备,分散线路补偿针对15Km~20Km以上长距离线路。就我理解,发电机的补偿电容应该是起到消除电机磁感,防止电网谐振吧!

楼主:
飞哥好像不理解我要说的问题。这里人气好像不足哦?周公在吗?

网友C:
‘在小型水电站中,经常要安排发电机发出无功电能’——我不了解 发电机怎么发出无功电能。。。。

楼主:
呵呵,晕了.
供电部门对电站发电的考核要求是:1度有功:0.75度无功.

网友D:
线路上的感性负载把线路的功率调低了,你并网的时候肯定要和降低后的一样啥,至于为什么提高功率因数是在有负载的附近提高的,不是在发电机组旁边提高的,我靠,你要是全是有功的,谁让你并网呢,除非你给自己用而已,如果不增加无功电量,那你还敢并网,你的发电机组就变成了人家电网负载了,你的发电机组正在使用电网的电呢,那发电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D:
你要是想用电容代替电感,那电压电流功率因数就反了变成反三角函数,那供电局那算完了,他更加不敢让你并,那样会造成短路的,,,你因该知道串联谐振的电路中的电流会很大的,,,

网友D:
其实发电机组本身就是发的大部分是无功电能,他就大概有60度左右的相位差,要变成有功电能只需要对功率因数调整就可以了,直接输出就成了无功的了,,用万用电表测有电压,但是不能用,点灯泡也点不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在旁边并一个电容之后就可以亮了,我拿哪个发电机实验过的,

楼主:
楼上的,谢谢你的发言。
但你说不是太明确。你说的谐振,可以用控制器来防止它发生。

网友E:
经常要安排发电机发出无功电能,是电网为了维护网络运行的需要,如果电网上100MW,时机就需要100MW,一点裕量都没有,电网是很容易出事的,电网就不能可靠的给工厂和居民工电。
所以电厂的有功一般都维持在0。88到0.95只见。

网友E:
具体的细节问题大学的教材都有,如果想了解,我可以给大家发电子版的资料,留下信箱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FJN36@126.COM

网友F:
谢谢了GLADSY12@163.COM

网友G:
几个对电力系统一知半解的人在这里瞎扯!建议好好学一下《电力系统分析》在来说话。

楼主:
楼上的口气真大,本来不知才问,你若知道何不说一下,让大家都明白呢?

网友E:
大家是在交流一下,人各有所长,在这个方面有的人水平是有些差距,但是在其他方面也可能高出你很多,大家还是谦虚一点好,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自由强中手。或者用卖油翁的话说,为手熟而!

网友G:
我这么说是因为看到几个人关于无功功率的评论完全是瞎掰,还搞的像专家一样!言语不对大家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