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请教关于增量型旋转编码器Z相的使用

楼主(2006-06-28):
各位高手,本人头一次接触带A,B,Z相的轴编码器。我需要将其引入PLC高速计数器,在使用时,有点小小的疑问,请高手指教。
A、B相做增减计数。可以根据旋转方向的不同进行增减。但是Z相在使用中就比较麻烦了,每圈一个复位脉冲,我查看了西门子PLC的说明,每次复位都会把计数值清零。但是我需要的是进行位置控制,如果清零的话。我的位置参考点将失去意义。同时,我又需要Z相来确定我的编码器是否转动了一圈。以便回到编码器的零点。
各位高手,能帮我解答么?谢谢了

网友A:
理解有误!
Z相只是一个脉冲信号而已,你不作为复位来用,不就可以了。

网友B:
Z相对于旋转编码器而言,是一圈一次的脉冲,针对360度内的零位,如果是测长度,Z相可以作为参考修正信号,n x 圈长+原始零位修正长度,来计算修正,真正的零位还是依靠机械零位。

楼主:
谢谢。看来只需要把A、B相进行计数就可以了。我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C:
楼上说得有理,Z相只是编码器转一个圈发的一个脉冲,可用来测量编码器转的圈数,测位移z相很少用!

网友D(2009-07-25):
说的太好了!!!太好太好了

网友E(2014-01-20):
Z相怎么算角度,Z相转一转就是一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