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请教Mentor II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06-06-28):
请问高手:英国CT公司全数字直流驱动器 - Mentor II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记不太清楚了,以前曾经接触过一次Mentor II,不过,你可以打CT公司上海代表处的技术咨询电话问的哈。

网友B:
1接通控制电源E1、E3
2 按M键,上LED闪烁,按▼▲键将参数设置为255,按M键,LED正常。
3 按RESET键,所有参数恢复为出厂默认值。

网友C(2008-09-05):
电流超420,电压30伏是车不动,可能保护了吧,请教如何跳整(550)M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