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浸自冷式电力变压器极度轻微的渗油是否正常

楼主(2006-06-28):
油浸自冷式电力变压器极度轻微的渗油是否正常   只有机身有很淡的油迹,地面没有  油面线始终正常  电力局认定为漏油,下了 违反《电力设施保护条例》隐患通知书 限期解决,怎么办

网友A:
请供电局的人吃饭,就不漏油了。

网友B:
是吃完饭,就不漏油了.实再不行喷遍漆,注意安全哟!!!!

网友C:
是什么位置漏油,好处理的话就处理下吧,换个密封圈就OK了。请供电局的人吃饭可是个无底洞啊!呵呵!

网友D:
下面引用由梁宏在 2006-6-28 18:39:00 发表的内容:
  请供电局的人吃饭,就不漏油了。
非常正确,我见过供电局的变压器满地是油的,照样没问题

网友E:
还是要仔细检查一下,看漏油怎么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