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客户端编程连接WW DASERVER 下的两套PLC求助!

楼主(2006-06-28):
各位高手,我有个问题急问,谢谢了。

我用VB编写OPC 客户端程序连接Wonderware公司的DAServer ,已经连上了。但是当DAServer下面只有一个IP连接时,可以添加GROUP ,ITEM 实现数据采集。但现在我的系统通过同一个DAServer连了两个不同IP地址的PLC,请问,我在编程的时候应该怎样区分啊?非常急,知道的说下啊,谢谢!

我估计:1。是不是在DAServer的不同IP下建两个不同的GROUP(DAServer本身要求两个GROUP不同),然后在我的客户端添加同样的两个不同GROUP,再在不同的GRUOP下取数据就行了;
2。还是对访问同一个DAServer下不同的IP设备有不同的访问路径,可OPC 标准好象没有详细的说明和例子啊?

谁知道,说下啊!

网友A:
我用的是DASMBTCP,一个Group就行了,Item Name可以区分不同的设备。

楼主:
回楼上,我用的是DASSIDIRECT 连两套SIEMENS PLC,如果分别要访问两个PLC里面的DB2.DBW20(即不同PLC内的相同地址),怎么区分啊?

网友A:
运行SMC;
运行InTouch程序;
查看SMC 的 Diagnostics -> Client Group -> DDESLPlugIn;
在右边的可以看到INTouCh中定义的各个数据点的详细情况;
不同PLC相同的点Name相同而Location不同;
OPC Item Name = Location.Name,这样不就区分开了。
因为没有过DASSIDIRECT,只是根据我的应用情况推测的。

楼主:
to if{[(..else..)]}endif:

你用的是 DASMBTCP,一个Group就行了,Item Name可以区分不同的设备

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吗?我觉得DASSIDIRECT应该也一样的。Item Name的格式在哪里可以看到啊?谢谢。

网友A:
运行SMC;
运行InTouch程序;
查看SMC 的 Diagnostics -> Client Group -> DDESLPlugIn;
在右边的可以看到INTouCh中定义的各个数据点的详细情况;
不同PLC相同的点Name相同而Location不同;
OPC Item Name = Location.Name[/b],这样不就区分开了。
这不是已经说了吗!

楼主:
我只用DASERVER不用INTOUCH,我的OPC CLIENT 直接连DASERVER,

我问的是ITEM的定义格式,应该是##.##.##.##的形式,

我不知到##在DASERVER里都该是什么是配置时的哪一部分。

网友A:
这样啊,先看看
http://www.astor.com.pl/www/Download/Centrum_techniczne/Wonderware/TechNote/TN355.pdf
第9页和第12页的图
假定两个PLC分别时p9图上的SPS6和SPS7,再假定两个PLC上都有p12的图上的mb1这个点,则两个点的OPC ITEM Name分别是
TCPIP.SPS6.mb1和TCPIP.SPS7.mb1
还是哪句话,没用过DASSIDIRECT,也没用过S7 PLC,以上只是推测。

楼主:
我好象知道了:

The fully qualified name for an OPC item is called the Item ID (equivalent to
Item Name). The syntax for specifying a unique Item ID is DAServerdependent.
In OPC data acquisition DAServers, the syntax can be as follows:
TCPIP.PLC1.DB1,B20
Where:
Each component (delimited by a period) represents a branch or leaf of the
field device’s hierarchy.
In this example:
PLC1 is the name of the target PLC.
DB1,B20 is the specific data point (Item) desired.

TCPIP.PLC1[/b]应该是link name,他是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