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教关于电源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6-06-28):
现在我手头有一台UL标准做的电柜,(电压标准为460V/3ph/3Wire/60Hz),但现在我想用中国的工频电压(380V/3ph/4wire/50Hz),请问高手这样可以通电使用吗? 如果不能,请帮忙分析下,为什么,有什么危害?会产生什么不良的影响?

网友A:
看看里面有那些器件才能确定.

网友B:
不能。电压都不同,控制电源就不同,将遇到继电器不能正常吸合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