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请教:如何判断图尔克绝对单圈编码器的好坏?

楼主(2006-06-28):
现有一套系统,用S7300的SM338位置模块接图尔克绝对单圈编码器(SSI接口),最初调试时,如不接编码器,SM338模块的SF故障灯常亮,接上编码器后SF灯灭,工作正常。使用近半年后,发生PLC读取编码器的值一直为0的现象,SM338的SF灯也常亮,经检查SM338输入DC24V正常,输出到编码器的DC24V也正常,将编码器D+、D-两根线拆下测其电压为3.8V左右(编码器静止时)。请教大家怎样判断是编码器故障还是SM338模块故障?

网友A:
用电脑+组态软件,读取编码器信号,没有就问题呗。

网友B:
SM338有3个SSI 接口,换一个口试试,不过从上面描述看,可能是编码器坏了。
SSI口很娇嫩,偏偏SM338模块没有DC/DC隔离和通讯口保护,有的品牌编码器SSI口就比较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