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湿度传感器的反应速度

楼主(2006-06-28):
请问哪一种湿度传感器或温湿度传感器反应速度比较快呢?

网友A:
我公司的温湿度仪表是用双支铂电阻PT100来测量的,仪表采样周期是0.24S
相对湿度测量仪表 干湿球温湿度数字仪表应用介绍 宇电:干湿球温湿度数字显示控制报警通讯仪表(专用于高湿环境) 第一路温度;第二路湿度; 型号:AI-702MAJ0J0L5L5S(二支PT100输入、四路报警输出、有通讯功能。适用于环境试验室。) AI-702MAJ0J0L5I5I5S(二支PT100输入、二路报警输出、四路开关量输入(显示动画状态)、有通讯功能。适用于塑料大棚蘑菇房。) 一、干湿球湿度计的特点: 该系列产品温、湿度测量精度高,具有双通道控制功能,控制效果好。 2、使用Pt100传感器作为温湿度测量探头使用寿命较长,能够适应恶劣环境中的温湿度测量;仪表的长期测量精度比使用一般湿敏元件的仪表更加稳定。 3、该系列仪表专用于高温高湿环境中的温湿度测量和控制。 二、应用场合: 1、大自然环境试验室:由于环境试验室长年累月模拟自然界情况日晒雨淋在高湿情况中能正常运行,显示温湿度,具有温度上下限报警,湿度上下限报警,4组独立报警输出,具有稳定的通讯功能,用计算机软件记录温湿度曲线,观察大自然环境试验室环境变化,观察农作物的生长情况,配合其他风速传感器、气压传感器,所有信号多能有计算机保存。 2、塑料大棚蘑菇房:由于蘑菇房的特点湿度接近接露状态【敏感元件不能正常显示,接露就没有湿度显示】,应用干湿球温湿度仪表能正常显示温湿度,实现温湿度仪表自动控制输出开关量控制加湿,通风,同时风机运行状态开关量信号有温湿度仪表采集传输到计算机记录温湿度曲线,风机开停状态。 三、使用方法: 利用2路三线制Pt100热电阻输入,用干湿球法可同时测量环境温度(干球)及湿度,在风速和大气压力稳定条件下,经校准后湿度测量精度优于1%RH,该方法可适应温度0~100度及湿度0~100%RH的测量范围,解决了一般陶瓷湿度传感器在高温高湿下无法长期工作问题。M1、M2分别装两个J0模块,2路三线制热电阻输入,Sn1设置为22,Sn2设置为42,大气压力和风速由Po及SPEd两个参数定义。由于两只Pt100及测量通道的微小误差都会对湿度测量带来较大的误差,因此测量湿度前建议先校准湿度,校准可将干球Pt100也缠上纱布,与湿球同等条件,稳定后调整Sc2参数,使湿度显示值为100%,再将干球纱布去除即可。温度测量分辨率为0.01度,湿度测量分辨率为0.1%RH,但末位数较不稳定,建议设置dIP1=1,dIP2=0,使显示分辨率分别位0.1℃及1%RH。 四、维护介绍: 根据《国际标准干湿球计算表》干湿球法测量湿度计算公式,计算空气的相对湿度,采用间接测量方法用五个参数;湿球四周风速(又叫流过湿球表面的空气速度)、干球温度、湿球温度、大气压力、饱和水蒸气压力来设计的。 干湿球测湿法的维护相当简单,在实际使用中,只需定期给湿球加水及更换湿球纱布即可。与电子式湿度传感器相比,干湿球测湿法不会产生老化,精度下降等问题。所以干湿球测湿方法更适合于在高温及恶劣环境的场合使用。 干湿球测湿法采用间接测量方法,通过测量干球、湿球的温度经过计算得到湿度值,因此对使用温度没有严格限制,在高温环境下测湿不会对传感器造成损坏。 早在18世纪人类就发明了干湿球湿度计,历史悠久,使用最普遍。干湿球法是一种间接方法,它用干湿球方程换算出湿度值,而此方程是有条件的:干湿球湿度计的准确度还取决于干球、湿球两支温度计本身的精度;湿度计必须处于通风状态即在湿球附近的风速必需达到2.5m/s以上:只有纱布水套、水质、风速都满足一定要求时,才能达到规定的准确度。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B:
呵呵,这个问题太含糊。
应用场合的物理环境参数不同,以及对于传感器的封装形式要求不同,必然响应时间也会不同;精度的不同要求也会对传感器的具体选择又不同的要求,不同类型的传感器相应时间也是不同的。
最要命的是,不同的应用,对于响应时间的快慢也是不同的,有的现场可能几十秒的响应时间就算是很快,但有点现场可能要求几秒。最好能量化你的要求。

还有,响应时间应该是指从被测环境湿度变化,到传感器能正确反映被测环境湿度数据的时间(有时用达到90%变化的时间)。而不是仪表刷新数据的时间,这两者之间有关系,但决不等同。

楼主:
谢谢digi。我明白了。
现在我想知道的是,国内有没有厂商在生产带数据存储功能的传感器?或者可以连传感器的数据存储小盒子?

网友C:
to:天天学
你所说的这种温湿度传感器一套大致多少钱?我公司原来用的是干湿球温度计测量,考虑用市场的成品温湿度变送器又考虑纺织企业的飞花灰尘等影响寿命。

网友D:
to 天天學:

就圖2中的電圖來看, 環境溫度控制在28度至32度, 是否代表當溫度高於32度, 冷氣機就會運行? 如果是的話, 那會比較省電嗎(因為當機器起動時, 消耗的電力比較高)? 過頻繁的開關會否影響冷氣機的壽命? 有沒有其他的方案可以控溫又省電呢? (在不用儀錶連接在變頻器的情況下)

网友A:
空调与除湿机的压缩机不能频繁启动,采用位式控制。

空调自带的温控器也是位式控制起停的。

提供者:宇电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B:
to 也是不懂
现阶段,干湿球在现场应用时,主要是用于其他电子式温湿度传感器的一个补充,主要用于一些对于成本要求比较高的高温现场(虽然高温时,干湿球测量精度有可能更差一些)。但就使用来说,毕竟干湿球测温湿度的精度比较差(5~10%RH),需要经常注意保持湿球的净水供给,而且干湿球测量时不太时候现场比较多粉尘的场合,所以在大多数场合,电子式温湿度传感器会比干湿球更适合。
特别是纺织厂这样的现场,工作温度为正常室温,湿度精度要求高,现场中粉尘比较多,建议多考察几种带防尘封装的电子式温湿度传感器。

网友B:
to shredder
带存储的温湿度传感器由于应用比较少,可能需要花费一些精力才能找到,可以找合适的厂商定制,如果采购批量不大,或许后端添加带存储功能的读取设备会更经济、更可靠。

楼主:
to digi:
谢谢,国内有专门的生产带存储功能的读取设备的厂家吗?这种产品叫什么名字?用什么关键字搜索呢?

网友B:
通常都是给客户特殊定制的,不会作为标准产品在市场上销售。不知道你的具体要求以及成本要求,不好做建议,免得误导。

楼主:
to digi:
  太感谢了!如果你还愿意帮我的话,我的要求是体积尽量小,重量尽量轻,成本没要求。数量不多,个位数。那么哪些厂商可以提供这类定制服务呢?

网友B:
这种状态可能比较麻烦,可以找一些研究所试试看。大多数公司都不愿意做这种没有市场前景的定制开发,除了个别生产研发安排不是很满的公司。
其实Dallas有一款类似的产品,不过虽然研制出来有一段时间了,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正式量产,而且响应时间应该不满足你的要求。可以忽略不计。

说了半天,也不知道想说什么。换句话说吧,最好能大致说明一下为什么必须要传感器自带存储,如果说能将传感器信号传输出来,通过后端设备来采集和存储是最理想的,也是最容易实现的。传输方式可以是有线,也可以是无线,具体方式就需要看现场的实际状况了。

楼主:
to digi:
呵呵你真好。是这样,我们实验要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1.2m×0.8m×0.6m)测量空气湿度,所以仪器也得很小才不会影响流场,同样也最好不要带尾巴。无线传输也想过,就是怕比较复杂,所以想找带存储功能的传感器。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B:
如果是这样,可能只能去定制了。传感器大小或许是个问题,毕竟存储、供电都需要空间

网友D:
各位工程師, 在這裡剛提及的"位式控制", 請問可以解釋一下是什麼來的? 原理又是怎麼樣? 謝謝

网友E(2006-08-03):
dallas的应该可行,不过有延迟罢了。

网友B:
DS1923其他条件都能满足(采集存储一体,自带电源,钮扣式小型不锈钢封装),只是响应速度可能达不到要求。这个就需要从现场需求的主要矛盾来考虑了。

网友F:
反应速度1.5秒的湿度传感器,算不算反应快?

网友G:
拜托大伙儿回帖时综合考虑楼主的各项要求,而且尽可能详细一点,比如反应速度1.5s的湿度传感器,这样的回帖麻烦下次发之前换到楼主的需求角度考虑考虑,到底有没有价值,会不会只是一个还需要多次交流才有意义的随笔。

网友B:
CF卡做存储介质,会不会在大小上很难满足楼主的需求啊?呵呵,找到尺寸了,155 x 106 x 37mm。看来是有些大了。

网友H:
宇电的兄弟,你可真有意思
一看就是搞销售,人家问的是反应时间
你应该回答你的仪表滞后时间
不要拿的采样时间来混淆视听.
就你拿出来的那些东西,根本算不是先进,
做人要厚道,不要随便靠蒙来赚取客户
这样会把中国工控业弄垮了!

网友E(2007-01-31):
digi的想法有问题,反正是记录器,分析数据时把延迟去掉不就行了,反应速度不是主要矛盾,记录的准确性是第一的。楼主还是选DS1923吧。

网友B:
呵呵,这个就自己看吧。还是现场实际情况最有决定权

网友I:
人好多,我是学生来学习的

网友G(2007-09-03):
湿度表在高温下是否也能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