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个奇妙的问题使补偿电容老烧保险

楼主(2006-06-28):
发现个奇妙的问题使补偿电容老烧保险
我们公司的冲压线<独立2000KVA变压器> 有两个电容无功补偿柜,每个柜10个30KVR的电容,
当手动投入一组电容时(有小负载的情况下)电容的电流为A相55安 B:60安 C:58安/投入两组时电流均为48安,投入三组时电流也均为48安
状态1是:当运行两组时其中有组的B相烧保险 A相与C相都是39A,另外一组的A相55安 B:80安 C:58安 <B相不久又会烧>
状态2是:当运行三组时其中有组的B相烧保险 A相与C相都是39A,另外两组的A相48安 B:48安 C:48安
备注:1.因变频器多谐波可能比较大
     2.每天都会烧几个保险大多是B相,A相没有烧过
     3.其他生产线和冲压线的电容柜是一样的,其他生产线的电容保险不烧
     4.没有烧过电容<只烧电容的保险>,全部新设备才使用半年
请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下各种原因.

网友A:
说得不够详细,如电容容量,电压值,熔芯规格,投切方式等.建议更换性能好的电容试一下,有可能是电容坏了.

网友B:
当手动投入一组电容时(有小负载的情况下)电容的电流为A相55安 B:60安 C:58安

电容坏了

网友C:
B相有高频谐振电压,
可能B相有中频加热器,高频电脉冲,变频器,大功率可控硅设备等

楼主:
今天把所有的电容轮流单组投入了一遍发现每组每相的电流都在70A左右,30KVR的电容正常的电流应该在45A左右我怀疑电容都已经坏了。(其他柜的电容单组投入是45A)
请给个意见

楼主:
   引用 怪人: 22:06:00
    说得不够详细,如电容容量,电压值,熔芯规格,投切方式等.建议更换性能好的电容试一下,有可能是电容坏了.
 有两个电容无功补偿柜,每个柜10组30KVR的电容
 30KVR的电容正常电流是45A那电压就是400左右了
 熔芯规格是63A的
 投切方式是用 ABB自动无功补偿控制器控制接触器投切

网友A:
从别的柜中拆2台电容更换在这台柜上,只投入这2台,观察电流与原来的有区别没.

网友D:
可能电抗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