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定位不准?

楼主(2006-06-28):
本人使用伺服电机时间不长,没有多少经验,现向各位前辈高手请教!
松下A4电机定位不准,跑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跑过头的现象,回一次原点就好了,有两个分厂都一样的情况,换过松下老型号的伺服就没问题了,请教?

楼主:
看了版主的很多讨论,很是佩服你的高见。请指点一下!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应该是编码器信号有干扰。

网友B:
可能是累积误差导致的,松下的应该可以设定为自动清除..

楼主:
编码器电缆跟伺服电机电缆一起走的线外,没有其它电力线,怎样确认是不是编码器信号有干拢呢?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的指点!还请教一下:为什么旧型号的松下一样的情况下又没有跑位现象呢!

网友C:
这种问题多半是机械上的累积误差造成的,可以详细说明一下你的机械是怎样动作的吗?

网友A:
换电机可以解决,机械误差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吧?

网友C:
没看清条件,A4电机会有不稳定的毛病(设计缺憾),在驱动器上换一个片子就好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我是最近才上工控网的,很高兴有这么个地方,能看到各种有同的意见,大大的长了见识!

楼主:
有几台相同设备用的是老型号的伺服都没问题,我想机构上问题不大
机器是用伺服电机送料(一种电脑连接器产品的胶体),先送到一位置后,再按产品的不同作多次0.5MM的移位,再把产品移出去后回到开始位置,要按紧停后或手动归原点.程式中归原后会清零经过值寄存器.归原点后机器能稳定一段时间,十几分钟到一二小时都有

网友D:
机械上的累积误差造成的可能,

网友B:
老型号的没事,说明不是干扰的问题,你试一下清楚累积误差,肯定就没问题了,松下的A系列比它新出的A4性能要好

网友E:
 零的体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7-1 15:13:00
    编码器电缆跟伺服电机电缆一起走的线外,没有其它电力线,怎样确认是不是编码器信号有干拢呢?
 如果怀疑 可以分开走
如果有销售的话就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F:
感觉上是累计误差,,,同一个机械只是换了A4就有问题。。。

网友G:
干扰可能性比较大 不排除配线和元件本身问题的存在 毕竟问题不是每一台都有

网友E:
你外接控制信号电压多少啊

网友E:
外界控制信号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E:
5v也是不抗干扰的问题

网友H(2011-07-28):
设备内部要牢靠接同一地线

网友I:
1、监控伺服脉冲输入计数。正常情况下每次回到同样的工位输入计数显示的值是应该一定的。 如果偶尔会有少数的偏差,且没有规律,则可判断为脉冲信号受干扰;如果每次都多1或少1, 多2或少2,非常固定,则是上位机发送时序有问题。

2、如确定为前者,检查接地;如接地良好,可尝试脉冲信号线屏蔽单端接地(驱动器侧的接地浮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