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精密传动案例

楼主(2006-06-28):
两同时转动轴,转动一圈要达到线速度在正负0.02-0.05mm,辊大小为320MM,那种传动方法能达到这种精度,谢谢!

网友A:
线速度单位?把问题讲明白,别人也好说话啊。

楼主:
两轴同时转动,换到线速度时,主动轴不能比从动轴先行0.02-0.05mm,在去带动从动轴的,这样在各轴上的两把螺旋切刀做咬在一样的,就不用那.

网友B(2006-10-29):
SEW电机驱动,同步带传动,编码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