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能否经过转换开关接电流表

楼主(2006-06-29):
如题,三个电流互感器,监视三相电流,但只接一块电流表,用转换开关来切换三相电流,在切换过程中,可能造成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问对电流表是否有影响?因为现在电流表坏了,不知和这是否有关系?如果二次侧相与相之间分别并一电阻,能解决吗?对测量结果有啥影响?

网友A:
不行,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形成高压,把电流表转换过去不坏才怪呢?并电阻,阻止多大?小了影响测量数据,大了电压照样不低

网友B:
干吗呢,楼主 你自己是老板吗,两个电流表也不要几钱哪.

网友C:
理论上是没问题的,转换开关转换时是把互感器次级短接的。但经常转换触点接触不良,互感器后的东西都会烧掉。我公司就试过几次啦!

网友D:
         是斯坦福发电机?  照上面讲的拆下接在AVR上的F+,F-,和12V蓄电池接触十秒钟左右就好了.

网友D:
      能经过转换开关测量电!流                                          http://www.china-apt.com/pro_cn/changeoverswitches_10.htm

网友E:
允许通过转换开关切换

楼主:
 曼:
          能经过转换开关测量电!流
 上海二工的朋友,能说说理由吗?我们的互感器就是你们公司的。
说允许的朋友能都说说理由吗?是否有这方面的规范或理论上说的过去的解释。

网友F:
肯定能,只要转换开关选择正确,切换过程中应该不会出现开路的.

楼主(2006-08-26):
有这种转换开关吗?我们用的只是普通的,我想互感器经开关进电流表总有些不妥,起码有造成开路的机会。

网友G:
可以的!我公司设备里有这样的例子,而且只用俩互感器监视三相电流!!!

网友H:
没问题,我们现在就用着呢,忘了型号了,明天我给大家看看.

网友I:
     用转换开关监控三相电流是可以的,但是其它两相必须短接,我公司做了几台柜都是用一个电流表,原因有别的仪表装不下才选用一块表.

楼主:
如果按楼上说的把其他两相短接的话,有装转换开关的必要吗?

网友J(2007-01-22):
当然可以,市场上有专门的电流转换开关卖的,使用时最好在中间使用电流端子进行转接。这种电流转换开关工作时将A回路接入电流表时,将B、C回路进行了短接;将B回路接入电流表时,将A、C回路进行了短接;将C回路接入电流表时,将B、A回路进行了短接。所以完全不会出现断路的情况。

网友K:
我以前做三相电量测试仪,在电流互感器档位变化时就是先通过继电器短路下一个档位,然后再松开上一个档位。

网友L:
对用专门的电流转换开关即可

网友M:
要是经常开关开路了怎么办。

网友N:
可以的。我们公司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O:
我公司的设备就是用转换开关的,用了很多年了都没有问题,事实胜于。。。。。。。。。。。

网友P:
  有专门的电流转换开关,中间电流端子进行转接,电流转换开关工作时将A回路接入电流表时.将另外两相进行了短接.将B回路接入电流表时,将另外两相进行了短接;将C回路接入电流表时,将另外两相进行了短接。我接过检测电机的用的还可以。

网友Q:
只听说过电压用转换开关.没听说电流也能用转换开关.学习中.

网友R:
 只听说过电压用转换开关.没听说电流也能用转换开关.学习中

网友S:
可以,但要避免出现开路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