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解答交流继电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6-06-29):
我控制柜里的三相马达的四个交流继电器在工作一段时间后会突然跳闸!!而且多次启动无效,要反复按按钮多次方可启动!!急需解答!!谢谢!

网友A:
从表面上看就是接触不好,每个细节都要检查看一看.

楼主:
所有的接线我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能否将检查的内容一一列出!!非常感谢!

网友B:
说的不清楚,四个接触器全跳。四个接触器是同一个按钮控制呢,还是分开控制的?一般四个全跳找一找公共线路,象急停按钮以及其连接线路接触是否良好。

楼主:
是一个按钮!!通过plc输出模块同时向四个接触器输出启动指令!公共线路我检查过了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C:
检查一下热继电器吧,可能它跳了

网友D:
“是一个按钮!!通过plc输出模块同时向四个接触器输出启动指令!”那么请问楼主:“这四个接触器输出启动指令分别启动的哪些东西?”

网友E:
是不是按了急停呢,还是编程有问题,用到变频器了吗?看看跳开时PLC有没有输出?

楼主:
就是同时启动四个马达!!一次启动不起来,要多启动几次!!

楼主:
没有安装变频,plc输出直接接到交流继电器!

网友F:
有热继电器吧

楼主:
没有用到热继电器!马达功率不高!!零点几个kw

网友G:
你应该检查plc输出模块,PLC是否有问题。

网友H:
有可能继电器硅钢片头生锈

网友I:
继电器问题不大.因为是4个全跳!
1.电源控制线电压突然降低!这在电机堵转,电流增大时可能发生!
2.某个电机有问题,可以试着单独转一阵!
其他可按上面朋友提的建议检查!

网友J:
说的不明白不好分析

网友K:
具体数据
1.短路,检查地线
2.负荷太大,接触器容量不够

网友L:
阐述不清!是同时跳吗?接触器线圈是220伏电压吗?
1.检查电压是否过低;
2.接触器机架是否变形;

网友M:
附上图纸,否则不敢妄下结论!

网友N:
是不是你的控制电源电压低了?有没有图纸,我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O:
突然跳闸!!而且多次启动无效,要反复按按钮多次方可启动!!急需解答!!谢谢!,
是跳闸马上就按按钮?还是等一回儿? 查了热继电器了没有?

网友O:
plc看了程序没有,

网友P:
 说的不明白不好分析!!!

网友Q:
就是热保护了 查电机和热继电器 下线路

网友R:
检查停止按钮.

网友S:
1。首先看接触器跳了后,PLC的输出是不是还有?
这样就可确认,PLC的输出是不是有问题!

2。如果PLC有输出的时候,接触器却跳了,那你应该检查线路,看是断在什么地方啊!(因为你PLC由输出,那接触器就应该得电不会跳才对!

3。PLC输出到接触器的线路应该很单一的,所以应该很方便查找的啊!

网友S:
期待搂主的最终检查结果啊!

网友T:
是否考虑有电气噪声方面的问题

网友U(2006-08-07):
你用的PLC输出是触点还是电压信号?没过中间继电器直接控制接触器吗?如果是这样你还是加个中间继电器的好,把控制电源加一个稳压,如果你再能确定PLC程序没问题那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