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滚珠丝杆的加工方法

楼主(2006-06-29):
定制了一根滚珠丝杆.但是机器的设计修改了,现在的滚珠丝杆就长了.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工啊.(改短,并要在两端车螺纹).拜谢啊.

网友A:
改短相对容易一些,主要看你的丝杠是什么精度,如精度不高,找个手艺好的师傅车一下(主要是表面硬层不好加工),就OK了,如是C4级以上最好回厂家给你加工。顺便问一下,你做的是什么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