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高速计数问题

楼主(2006-06-29):
100线AB相编码器+eh plc 计数结果是每转一圈计数200。不明白?

网友A:
是不是用了分频功能

楼主:
向导中:选择1倍频
转换成指令:MOV K0 D1225

网友B:
应该是MOV K1 D1225

网友C:
" 计数结果是每转一圈计数200",这是因为使用了2倍频计数,控制D1225变成1倍频计数即可.